关于uCOSII的问题

楼主(2014-02-18):
各位大侠:ucosII系统中每个任务都有独立的栈,那么还需要在MCU的启动文件里面再设置栈空间吗,可以把启动文件那个栈空间设置成0大小吗

网友(2014-09-28):
不行!!!在开始UCOSII之前,任务是从汇编启动代码处调到MAIN处,需要初始化堆栈,否则很可能没到执行开始UCOSII那步程序就跑飞了!!!在启动UCOSII后,在之前初始化的那个堆栈一般叫做内核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