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9中COMMENT设制为=Value出现问题

楼主(2014-02-18):
我在Component Properties设置Comment为=Value

结果却变成这样.直接显示=Value而非0.1uF?是不是那里要设置一下?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试了下,没出现LZ的那种情况。要不LZ把文件上传下大伙都打开看看

楼主:
我在AD版本是build 6.9.0.1275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AD版本是build 6.9.0.12759

和我一样的版本号,网上说ad6中的最经典版本

把comment 中visible去掉,然后在 右边value那里的visible选中就行了   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版本号,网上说ad6中的最经典版本

后来我也像你一样处理了

网友(2016-09-18):
学习了,,,关键是不知道COMMENT和Value 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