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芯片,带内部晶振和电池的那种,那个比较好啊?

楼主(2014-02-18):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万年历,不知道日历芯片,带内部晶振和电池的那种,那个比较好啊?大家可以推荐下不,最好便宜点了。呵呵

网友A:
哪个好不知道,但是12c887很难买到真的,而且内部的电池低温下(比如内蒙室外)会放不出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好不知道,但是12c887很难买到真的,而且内部的电池低温下(比如内蒙室外)会放不出来电, ...

靠这么无良的!!不知道用DS1302外加备用电容的效果如何呢??

网友A:
不清楚啊,只要不是-10以下的温度,电池一般应该没事的,如果不是室外应该哪种芯片都可以,
或者买耐低温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啊,只要不是-10以下的温度,电池一般应该没事的,如果不是室外应该哪种芯片都可以,
或者买耐低温的 ...

哦,你说的这个为什么还很难买到,有新型号替代了吗?

网友B:
如果要求内部带电池,那真是只有12c887了,其他还真没见过有内置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内部带电池,那真是只有12c887了,其他还真没见过有内置电池的

这个,价格如何,准确吗?便于购买吗?

网友:
DS3231外置电池

网友C:
DS3231+外置电池,12C887个头大多了,还是并行的,占I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求内部带电池,那真是只有12c887了,其他还真没见过有内置电池的

还有个深圳产的,SD2405API,内置电池盒晶振,IIC通信

网友:
SD2405API,内置电池盒晶振,IIC通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深圳产的,SD2405API,内置电池盒晶振,IIC通信

+1

用过,精度不错,一个星期差个1秒不到。。

还可以校准,不过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

用过,精度不错,一个星期差个1秒不到。。

价格还能接受,好像1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3231+外置电池,12C887个头大多了,还是并行的,占IO

谢谢,我用DS1302看了下也没什么问题的啊。DS3231有什么优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D2405API,内置电池盒晶振,IIC通信

谢谢,我关注一下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用过,精度不错,一个星期差个1秒不到。。

那应该说,挺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还能接受,好像18元

谢谢,提示。我找下资料看看。。。

网友:
mark 时钟芯片。。。。。。。。。

网友F:
1302要准的话,晶振要求很高,一般情况下,量产很难把握!

网友:
直接用rtc模块

网友:
这个不知道啊,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2要准的话,晶振要求很高,一般情况下,量产很难把握!

有什么性价比较高的RTC芯片可以推荐的吗?

楼主:
5438内部的RTC吗?我试验的怎么一直都慢呢、调节内部的电容也不管用。你设计的精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