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boot编译不成功

楼主(2014-02-18):
有没有大侠比较熟悉uboot的啊?  为什么我在ubuntu 12.04下编译uboot失败,在config的时候就已经失败了,,,

敲入的命令是  make smdkv210single_config
提示如下:
make: /home/peng/ubuntu: Command not found
希望有人指点一下啊,折腾了几天,搞不定

网友A:
要先安装交叉编译器工具链GC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安装交叉编译器工具链GCC吧……

arm-gcc装了,我编译普通的c程序是可以的,而且从网上找到的简单的c程序,也能make成功,生成bin文件的,就是make uboot时提示系统未配置, make  XX_config时提示  Command not found,,我在输命令时,按Tab键,命令是会补全成 make  XX_config的

楼主:
顶一顶,论坛太活跃了,下沉太快

网友A:
看你用哪个IC,找到教程后照着做一遍吧……
以前我都是用虚拟机装linux的,参考厂家提供的教程,编译过多个平台,都是一次成功,就没有深入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哪个IC,找到教程后照着做一遍吧……
以前我都是用虚拟机装linux的,参考厂家提供的教程,编译过多个 ...

好的,还是很感谢

网友:
看下你的电脑中是否有arm-linux-gcc的环境变量,在命令行运行arm-linux-gcc -v 显示版本,再看看u-boot的makefile 中是否指定了arm-linux-gcc的目录.

网友:
arm-linux-gcc -v 看看
MAKE的时候指定下编译器的目录,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把uboot文件夹放在ubutun study文件夹下的,而文件夹名字里面有空格,,重新建个文件夹,名字里面没有空格,,,编译就成功了,郁闷啊,被这么简单的问题折腾了好几天

网友B:
大侠,一看你的命令,你用的是real 210开发板吧?你的交叉编译链配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一看你的命令,你用的是real 210开发板吧?你的交叉编译链配置了么? ...

不是real210,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代码存放文件夹目录名里有空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real210,配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代码存放文件夹目录名里有空格

哦,问题解决了就好,我用的是real 210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问题解决了就好,我用的是real 210的板子。

,握个爪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