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动手做绕变压器,带载能力差,上图求原因

楼主(2014-02-18):
电源的设计初衷:
输入85~265VAC;
输出单路5V/0.4A,即2W。

实际电路:
采用安深美的NCP1010开关电源芯片,工作频率65k,驱动电流为550mA;
变压器采用的EE13的磁心,初级绕140匝,次级绕10匝;
D9为200V的齐纳二极管。

电路结果:
输出电压:
4.95V,达到要求;
电流,最大为8mA左右,再加大负载后,输出就变成闪断输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问:
是变压器的初级绕的匝数不够造成的带栽能力不行吗?还是电路的其他问题?望大侠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NCP1010的VCC不需要供电吗?

网友B:
变压器没有开气隙吧

网友C:
变压器相位检查一下
电感量是否正确

网友D:
D8不能用1N4007,要用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P1010的VCC不需要供电吗?

谢谢!不需要另外供电,资料上,芯片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没有开气隙吧

简单用胶纸隔了一下,应该够间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相位检查一下
电感量是否正确

谢谢!手头上没有LCR,没法测感量呢;
另外,我简单的把变压器的输出侧的端子线路互相调换,发现不能工作,由此是不是可以推断变压器的相位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用胶纸隔了一下,应该够间距了吧

没计算电感量吗?绕好了需要用lcr电桥测量实际电感量的。输出可能还要加假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手头上没有LCR,没法测感量呢;
另外,我简单的把变压器的输出侧的端子线路互相调换,发现不能工作 ...

相位应该没问题,但是没有磨气隙是肯定带不了载的,严重情况可能炸芯片

网友:
5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计算电感量吗?绕好了需要用lcr电桥测量实际电感量的。输出可能还要加假负载 ...

可怜,手上没有LCR,是算过感量了,没有发现有器件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D8不能用1N4007,要用快恢复二极管

用UF4004可否?不过现在手头也没有,呵呵,好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UF4004可否?不过现在手头也没有,呵呵,好穷呀。

可以,字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怜,手上没有LCR,是算过感量了,没有发现有器件发热。

没有测量电感的工具还是不要玩开关电源了。
至少花几十块钱买个带电感测量的万用表

网友:
估计是磁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测量电感的工具还是不要玩开关电源了。
至少花几十块钱买个带电感测量的万用表 ...

用的是15B,没有测电感的功能 ,前些日子动员了一下老大,没有买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是15B,没有测电感的功能 ,前些日子动员了一下老大,没有买成  ...

这老大够抠门的,你一天工资估计都购买好几个万用表 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老大够抠门的,你一天工资估计都购买好几个万用表 le

似乎我当时把价格说得太高了,在淘宝上,1~2千块的LCR好像也还不错。主要开关电源不是主业,所以还是有点不想投入咯

网友:
建议开关电源还是买

网友:
R10减小点

这么搞开关电源,别说做东西了,做实验我都担心坏了……

网友:
是带载不行还是振荡了啊?  我想把L1去了试试。

网友F:
最近像楼主这样的胆大心不细的好像多起来了,劝楼主还是不要搞了,劳民伤财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不值得。

网友G:
建议给IC加个供电绕组,其一,待机功耗会降低很多,低至100mW之内;其二,可靠性变高;此外,R10可减小,或者给TL431提供一个偏置,不共用光耦的电流;然后变压器要加气隙,140圈的话暂定0.2mm

网友:
带测电感的万用表就能凑合用了。

网友:
打隔 是过流保护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像楼主这样的胆大心不细的好像多起来了,劝楼主还是不要搞了,劳民伤财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不值得。 ...

我是很小心很小心的,担心炸起来。买成品也是可以的,但也想在这方面有所积累,所以要自己动手试着做一下,谢谢您提醒。
上量的产品,肯定是不能这个样子的,现在只是做几个样品,找找感觉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很小心很小心的,担心炸起来。买成品也是可以的,但也想在这方面有所积累,所以要自己动手试着做一下 ...

以我多年做电源的经验,盲目的实验炸管爆电容的几率很高,很容易伤到人,

所以我建议你在没有必要的物质基础做保障,对相关知识不太清楚的情况下,

远离电源   珍惜健康。

网友H:
1. 这是反激式的电源 一定要开气隙
2. 输出整流二极管 要用肖特基管 1N5819之类。
3. D10建议用快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给IC加个供电绕组,其一,待机功耗会降低很多,低至100mW之内;其二,可靠性变高;此外,R10可减小,或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很详细,刚才试着先加一个2K的偏置电阻,还不行,现在拆变压器,先加隙看效果,再加绕组说明试验结果。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这是反激式的电源 一定要开气隙
2. 输出整流二极管 要用肖特基管 1N5819之类。
3. D10建议用快速二极管

谢谢!等换UF4004

网友I:
初级匝数算出来了,并没完事,还要通过调节隙来达到计算的电感量。这才完事。

还有,基本波形要看看吧,变压器初,次级的波形抓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我多年做电源的经验,盲目的实验炸管爆电容的几率很高,很容易伤到人,

所以我建议你在没有必要的物质 ...

网友J:
D8必须5819之类的肖特基,否则带载能力很差还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初级匝数算出来了,并没完事,还要通过调节隙来达到计算的电感量。这才完事。

还有,基本波形要看看吧, ...

刚才把空隙调大了,输出电压变小了,只有3.2V(带有LED+2K限流),看来是电感量不够。难道买的磁心有问题?
二次侧的波形可以用示波器看到,一次侧没有高压探头呀,用电阻分压再测?

网友:
测试下电感,没LRC,电容有吧?信号源有吧?示波器有吧?大概测试一下电感应该还能行吧?LC并联谐振,加个频率上去,根据谐振点的频率和电容计算一下电感吧。。。。。
应该买个的LRC,你老大这样还当老大???

编辑原因,忘记示波器了。。。。。。。。

网友C:
真佩服现在的人,LCR没有就敢做开关电源,弄不好一会出来告诉我们连示波器都没有,哥们保重,自求多福吧!

网友K:
矿坛上好像有个自制LRC表套件,算下来价格不贵,200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佩服现在的人,LCR没有就敢做开关电源,弄不好一会出来告诉我们连示波器都没有,哥们保重,自求多福吧! ...

示波器还真没有,自己家倒有一台TEK的100M,信号源也没有了;
目前的工具只有:电脑一台,FULKE 15B万用表一个,电烙铁一把,镊子一把,剪钳一把,十字一字螺丝刀各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矿坛上好像有个自制LRC表套件,算下来价格不贵,200搞定。

谢谢提醒!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3788-1-2.html 自己看看吧,我也做了个,效果还不错!

网友:
如果电桥都做出来了,这个小电源应该也不在话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才把空隙调大了,输出电压变小了,只有3.2V(带有LED+2K限流),看来是电感量不够。难道买的磁 ...

用电感表测电感量,一边测一边垫气隙,直到得到需要的电感量。

网友L:
1N4007有问题,你是反击电源吧,同名端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还真没有,自己家倒有一台TEK的100M,信号源也没有了;
目前的工具只有:电脑一台,FULKE 15B万用 ...

好吧,兄弟
我替你问候一下你的上司以及领导层
哥郑重其事的,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建议你
赶紧放弃在这种环境学习开关电源的想法
干点有条件实现的事情
要真对开关电源感兴趣
重新找家有一定基础设备的公司学习更加靠谱
没有基本的设备
就像只有一台电脑和下载器,连万用表,电烙铁都不给你,仿真软件也不让你安装让你学习单片机一个道理
更别指望公司会愿意为你配备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电感表测电感量,一边测一边垫气隙,直到得到需要的电感量。

谢谢!是否空隙变大,电感量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L:
1N4007有问题,你是反击电源吧,同名端搞错了

同名端应该没错,图纸是用的器件问题,已经用红色圆圈表明同名端;要等换二极管了。

网友M:
光藕发光侧并联一个电阻,3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兄弟
我替你问候一下你的上司以及领导层
哥郑重其事的,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建议你

嗯。
有时候买现成的模块,还真不是那么合适;
另一方面,单片机编程搞多了,就感觉是工作量的事情,没有多大吸引力了;
是自己想在开关电源这方面有所提升,这块是自己的弱项,想搞搞电源这块,能提升自己得整体水平;
原来做得产品,除了变压器不是自己设计得,其他电路都是自己设计的(或者说,自己设计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很有必要把这块加强一下。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解答,这论坛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光藕发光侧并联一个电阻,3K左右,

谢谢!已经加了2k的偏置电阻,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J:
D8必须5819之类的肖特基,否则带载能力很差还发热。

谢谢大胡子 今晚要回家看看有没有,没有再去逛电子市场了,呵呵。

楼主:
什么电子负载机,周波跌落模拟器等这些就先不要想了,先买个LCR的线路板用用吧

网友N:
仪器都是小问题,LCR用电脑声卡也凑合了,关键是基础和态度,LZ这种浮躁的心态做什么都不灵。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胡子 今晚要回家看看有没有,没有再去逛电子市场了,呵呵。 ...

一个比较器几个电阻电容加m16和1602lcd,一小时做个lc测试器,精度还可以。我以前发过帖。你搜下。坛里还有全自动改进版。

网友O:
楼主你不务正业你老大怎么会给你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仪器都是小问题,LCR用电脑声卡也凑合了,关键是基础和态度,LZ这种浮躁的心态做什么都不灵。 ...

嗯,你说的不错,变压器我是一点基础也没有,现在也有点浮躁,自己在网上搜了几编文章,照着例子套公式计算过几次,发现算的结果还差异很大,接下来就是弄清楚公式的细节,再仔细的计算,不管怎么样,先把东西先调的七七八八,再去细化里面的参数,最终达到自己设计变压器,这是我的目标,呵呵,不怕您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比较器几个电阻电容加m16和1602lcd,一小时做个lc测试器,精度还可以。我以前发过帖。你搜下。坛里还 ...

嗯!谢谢大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不务正业你老大怎么会给你配设备!

不是不务正业,只不过不是主业而已,开关电源是每个产品都会用到的,只是现在这块还没有投入计划而已。

网友N: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不错,变压器我是一点基础也没有,现在也有点浮躁,自己在网上搜了几编文章,照着例子套公式计 ...

你这是瞎调。这种小功率单片反激变换器只要计算正确,变压器基本上是不需要调的,只要保证参数和计算的一致就能正常工作。
你现在连变压器参数都没底,二极管也用错,说明基础知识都没掌握,调啥呢?左焊焊右戳戳,炸了不知道怎么炸的,行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行,根本没有意义。

网友:
楼主好勇敢,不是鼓励你。注意安全,远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是瞎调。这种小功率单片反激变换器只要计算正确,变压器基本上是不需要调的,只要保证参数和计算的一 ...

说的是,只要计算正确,变压器基本上是不需要调的。
可能在行家一看就知道,这里面的匝数不够或者什么的...
经过大家的指点,还是积累了一些,也给了方向,谢谢大伙...

网友N: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只要计算正确,变压器基本上是不需要调的。
可能在行家一看就知道,这里面的匝数不够或者什么的. ...

圈数是算出来的,但绕出来的变压器参数是必须要测的,初级电感量要通过调整气隙来控制,精度至少做到±10%。
简单打个比方,你现在就像是拿到一个没有印字的电阻,不知道阻值,也不去测一下就焊到电路上,然后求神拜佛指望电路能正常工作……

网友P:
自绕变压器是个令人蛋痛的事,没电桥测,会偏离理论值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圈数是算出来的,但绕出来的变压器参数是必须要测的,初级电感量要通过调整气隙来控制,精度至少做到±10 ...

我原来是不知道气隙多大成程度地影响初级的感量,现在还不知道;只知道没有气隙,会容易磁饱和;那么影响感量的应该有三个参数:磁心,匝数,气隙;当然,如果开关的频率高,要求的感量会相对少些。
如果不对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跟着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否空隙变大,电感量变小?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自绕变压器是个令人蛋痛的事,没电桥测,会偏离理论值太多

多做几款,或许会有概念了,准备搞个简单的LCR了。
谢谢大伙!

楼主:
再次感谢以上各位坛友!
经调整电路,目前的电流能带到100mA,下面是调试记录:
1、首先把D8换成了SS14,问题未解决;
2、在FB加了4.7nF的电容,最大负载电流能到130mA,但在上电和掉电的时候,会有打嗝现象;在负载电流95mA时,上电掉电均无打嗝现象;
3、D10换成UF4004未能看出改善,但应该会对开关有好处;
4、将D8换回1N4007,负载电流只能到10mA;
总结:
FB必须有电容;
D8必须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
偏置电阻会提高带负载能力;
剩下就是专心攻克变压器的设计问题了。
有了个小小的进展,心情不错,希望和一样的菜鸟也有所收获!
谢谢大家!

网友N:
FB必须有电容;  —— 为什么?
D8必须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  —— 为什么?
偏置电阻会提高带负载能力;  —— 为什么?

不要靠盲目地替换测试来得出结论,要从理论上解释上面三个为什么,你才是真正的懂了。
反过来说,当你能从理论上知道上面三个为什么,你就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走这些弯路,而且还能举一反三,将来遇到其它问题也能自己分析解决,这就是基础的重要性。
前面说你基础不好,心态浮躁,你就是听不进去……

网友J:
引用 网友N:
FB必须有电容;  —— 为什么?
D8必须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  —— 为什么?
偏置电阻会提高带负载能力;   ...

咕大湿,这个算态度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FB必须有电容;  —— 为什么?
D8必须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  —— 为什么?
偏置电阻会提高带负载能力;   ...

老大说得是,我没有否认。
大概看了《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和《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看得云里雾里的,里面的概念也记不住,所以先动动手,这样能推动自己去查书,找重点,见笑了。
先回答比较简单的问题,D8之所以需要快速恢复二极管,一是能马上续流,二是马上能“闸”断电流,这里是使用它的快速关断,阻止C8往线圈放电?
FB是反馈输入端,这个电容只是滤掉高频成分吗?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偏置电阻属于TL431的增益误差什么的,现在也还没搞明白,还得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咕大湿,这个算态度好的了~

多谢大胡子海涵,多谢指教!

网友(2014-03-20):
加油,继续,我过段时间也要搞开关电源,多多学习

网友:
兄弟 我看你这个芯片1脚绝对是需要一个绕组来供电的,NCP1014我用过

网友Q:
芯片内部提供的电流比较小稳定性不好,带载后漏磁引起的反射电压会造成芯片供电的跳动大,因此对变压器特性要求比较高 加辅助供电绕组后稳定性就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芯片内部提供的电流比较小稳定性不好,带载后漏磁引起的反射电压会造成芯片供电的跳动大,因此对变压器特性 ...

十分感谢!! 下次改用辅助绕组.
借示波器量了下,是二次测整流前的波形,负载50mA左右
用RCL测量,自己绕的两个变压器,都是5mH左右,现在能带到160mA左右,还是哪里计算有问题

网友R:
手册说明2脚是空脚,为什么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手册说明2脚是空脚,为什么接地了?

不影响的.

网友Q:
看这个波形 次级整流二极管 电容回路吸收不好,也有可能次级电感量过小逆程短能量释放过快,改用好点的整流滤波器件试试 不行就加几圈绕组看看

网友:
次级整流管要用速度快点的 如HER105

网友:
看波形,就是磁隙的问题,要加大。

网友S:
怎么看都是正激电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怎么看都是正激电源呀

变压器是用的库里面的,没有修改,看红圈圈代表同名端.反激.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这个波形 次级整流二极管 电容回路吸收不好,也有可能次级电感量过小逆程短能量释放过快,改用好点的整流 ...

十分感谢,波形对应变压器的圈数分别是166圈,10圈,怎么看着输出电压有点高,图上看有-12v左右的样子,
如果二次侧多绕,那么输出电压会不会更高呢,我还想绕少几圈呢,不懂,见笑了哦 ;
二极管是UF4004,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次级电感量过小逆程短能量释放过快"----初级感量为5mH左右,次级感量忘记是多少了,明天去公司看看数值.

网友Q:
下面的窄方波是初级开管管导通储能的,上面稍宽的方波是开关管关断瞬间释能的,可以看出释能的波形前缘比较抖,断定吸收不好,后面是振铃,输出电压主要是靠反馈决定的,话说你次级整流的相位有没有搞反 前缘不应该这么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用的库里面的,没有修改,看红圈圈代表同名端.反激.

看蓝点定的同名端,不好意思,红点太不明显了

网友S:
实验时把初级吸收改为RDC;
仔细看过你提供的波形,很不理想呀,前段尖细的一段是正常的,之后应该迅速恢复到5V+PN接,
你的波形已经断了,不知道具体电压比例,感觉前1/5应该是提供能量的,之后断了,进入振领状态;
你想一下整个周期只有1/5左右提供能量会不会理想提供电流,
考虑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变压器比例不合适,或能量耦合太松,漏感大,电感不合适等;
初级用200V的吸收管,就是说你设计的反相电压大约是200V,取150-180V,次级5+0.7V 150/6 = 25倍,这样相同的能量在较少的匝数下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
并且限制初级反相电压值不会达到限定值,
理想的波形基本上是不会断的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实验时把初级吸收改为RDC;
仔细看过你提供的波形,很不理想呀,前段尖细的一段是正常的,之后应该迅速恢复到5V ...

十分感谢!!!
波形的电路已经作了小的调整:D9电压为190V,取的是133V,算出匝比为23.75,一次侧166匝,二次侧7匝;一次侧的感量测得5mH左右,二次侧的感量测得10uH左右。
这样的理论和测量结果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下面的窄方波是初级开管管导通储能的,上面稍宽的方波是开关管关断瞬间释能的,可以看出释能的波形前缘比较 ...

谢谢!!!
波形是输入电压230左右,负载70mA左右时测量得到的;
调整后的变压器,可以带到145mA了;

“下面的窄方波是初级开管管导通储能的,上面稍宽的方波是开关管关断瞬间释能的”--我还以为,负数部分是释放能量的

“话说你次级整流的相位有没有搞反 前缘不应该这么抖的”--说的是同名端吗?应该是没有反的,原来反过,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的,后来调过同名端了。

楼主:
选择EE13的磁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