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网IP分配问题!

楼主(2014-02-18):
如图中所示,我需要组网,每个通道有256个客户端节点,比如说共有10个通道,那么应该如何对IP就行分配呢!?最好能够通过IP就能区分出是哪个通道的节点!
C类的估计不行,那么使用B类的应该怎么使用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第X通道就定义成10.X.0.0这样的IP,掩码255.255.0.0,如果需要再详细每个通道前128个用10.X.1.1-128,后128个用10.X.2.1-128类似的就可以精确的区分开了。貌似现在还没有单台128端口的交换机,也可以每个通道分为4组每组一台64端口的交换机就行了。
最后所有的通道交换机上行到一台支持聚合的交换机上,链路聚合后成10.0.0.0,掩码255.0(取决于你有多少通道).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X通道就定义成10.X.0.0这样的IP,掩码255.255.0.0,如果需要再详细每个通道前128个用10.X.1.1-128,后128 ...

您好,我对于链路聚合不是很了解,大概看了一下网上的资料!我想先看看,请问能留一个您的QQ之类的联系方式吗?!我Q:2518836651,我先研究一下这个方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X通道就定义成10.X.0.0这样的IP,掩码255.255.0.0,如果需要再详细每个通道前128个用10.X.1.1-128,后128 ...

您给的方案感觉不错!不过您给的这个定义的通道IP貌似是A类的IP吧?!和掩码是不是不太匹配?!我如果把IP设置成128.0.0.1--191.255.255.254的B类IP区间会不会更好一点?另外,我对于您说的聚合后的IP和掩码的变化不太明白!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首先的想法是:建议ip地址这样规划,192.168.x.y,x为通道号,y为节点号,这样通过地址就可以知道是哪个节点了,掩码可以考虑用255.55.255.0

但这个方案不适合每个通道有256个节点,所以将每个通道只用1-128的地址,一个通道用两个网段地址,这样ip地址就为:192.168.(2n-1).(1-128)
由于一个网段有128个设备,比较多,只适合通讯量不大的场合用。
这个方案汇聚交换机一定要选三层的交换机。

网友:
二楼的方案不应该叫链路聚合,而是地址聚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的想法是:建议ip地址这样规划,192.168.x.y,x为通道号,y为节点号,这样通过地址就可以知道是哪个节 ...

为什么要选用三层交换机呢!?我是用的是Moxa PT-7728-S交换机,是24口的,准备是进行用这个组网!暂时不知道有木有汇聚功能,我等下查查资料!

网友B:
链路汇聚是为了增加带宽和可靠性,一般工作在二层。
地址汇聚是为了化简网络拓扑,工作在三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选用三层交换机呢!?我是用的是Moxa PT-7728-S交换机,是24口的,准备是进行用这个组网!暂时不 ...

哦对,是地址聚合,记错了。最近搞NAS链路聚合说习惯了。。。

10.X.X.X这个A类网段也是私有的,可以直接使用,不会与公网IP有冲突,其他的貌似可能存在冲突的可能~至于聚合后的掩码怎么变,LZ自行找下谷娘吧,一两句说不清楚啊~

用这个网段关键是组网非常的方便,设备应用也方便。第一个X定义通道,后面是组号和设备地址。

这么多设备组网网络规模不亚于一座写字楼的网络组成,这样层次分明便于管理,二层做接入,放在设备那里;三层汇聚就直接给服务器了,便于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是地址聚合,记错了。最近搞NAS链路聚合说习惯了。。。

10.X.X.X这个A类网段也是私有的,可以直接 ...

您好,我计算了一下,按照您给的,10.X.0.0这样的IP,掩码255.255.0.0,这样最后算下来,各个通道并没有在一个子网内,所以用到了三层交换机作为地址聚合作用,但是我有分析了一下,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如果设置10.X.X.X这个A类网段,假设我有20个通道,那么我计算下来对应的掩码大概可以是255.248.0.0,即1111 1111. 111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这样的时候,无论我是10.1.x.x的IP还是10.20.x.x的IP,均在一个子网内,这样的话我作为服务器的上位机就不需要使用三层交换机和下面各个作为客户端的节点构成的通道相连接了吧!?这时候就应该可以使用一般的交换机实现,您看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计算了一下,按照您给的,10.X.0.0这样的IP,掩码255.255.0.0,这样最后算下来,各个通道并没有 ...

哦,对,255.255.0.0的掩码确实不行,又一个疏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255.255.0.0的掩码确实不行,又一个疏忽哈~

刚才我试了一下掩码255.248.0.0,即1111 1111. 111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这样的时候,无论我是10.1.1.20和10.2.1.20的IP同时通讯,服务器设置为10.0.0.10,这样是能够正常通讯的,那是不是代表我上面的思路是可以实行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路汇聚是为了增加带宽和可靠性,一般工作在二层。
地址汇聚是为了化简网络拓扑,工作在三层。 ...

您好,我计算了一下,按照10.X.0.0这样的IP,掩码255.255.0.0,这样最后算下来,各个通道并没有在一个子网内,所以用到了三层交换机作为地址聚合作用,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有分析了一下,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如果设置10.X.X.X这个A类网段,假设我有20个通道,那么我计算下来对应的掩码大概可以是255.248.0.0,即1111 1111. 111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这样的时候,无论我是10.1.x.x的IP还是10.20.x.x的IP,均在一个子网内,这样的话我作为服务器的上位机就不需要使用三层交换机和下面各个作为客户端的节点构成的通道相连接了吧!?这时候就应该可以使用一般的交换机实现,您看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有什么影响吗?!
而且刚才我试了一下掩码255.248.0.0,即1111 1111. 1111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这样的时候,我把两个客户端分别设置为10.1.1.20和10.2.1.20的IP同时通过交换机和服务器通讯,服务器IP设置为10.0.0.10,这样是能够正常通讯的,那是不是代表我上面的思路是可以实行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计算了一下,按照10.X.0.0这样的IP,掩码255.255.0.0,这样最后算下来,各个通道并没有在一个子 ...

见短消息

网友B:
工作在二层的交换机可以隔离以太网广播,工作在三层的路由设备可以隔离IP广播。
选用短掩码方式组建大的网络,希望在网上没有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在二层的交换机可以隔离以太网广播,工作在三层的路由设备可以隔离IP广播。
选用短掩码方式组建大的网 ...

请问能留一个您的QQ之类的联系方式吗?!我Q:2518836651。我想对于这个方面向您进行咨询一下,请问可以吗?!

楼主:
sun_sky和huangdog两位大神帮了我的大忙,给了我很大的指点,谢谢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