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类似二极管的元器件 在线等

楼主(2014-02-18):
求解一个类似二极管的元器件

我分析原理图  有横杆的一边接在9v直流
  宁一边  给ad采样芯片供电的   元器件丝印是3p3       大家有知道这个的吗?  在线等

网友A:
这不就是贴片二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贴片二极管么

不是二极管呀 +++++++

网友B:
应该是3.3V稳压管,传入电源,将9V降到5V多,给IC供电

楼主(2014-04-17):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3.3V稳压管,传入电源,将9V降到5V多,给IC供电

知道了  谢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