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前置反馈啊?

楼主(2014-02-18):
什么是前置反馈啊,请专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啊,能通俗的就通俗点吧,

网友:
就是将输入端的参数输入到反馈网络。比如电压模式和峰值电流模式对输入电压变化的控制。电压模式需要输出做出变化才能实现调节,而电流模式就不需要经过输出反馈。。好处就是反馈速度快。

楼主:
看的不是很懂 啊。。。。。。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我觉得LZ说的前置反馈就是前馈。

比如说电网波动10%,输出波动1%,然后在电网输入加个传感器,然后按电网波动10%,输出波动1%的方式对输出进行补偿,就是前馈控制嘛。

楼主:
哦,好像有些明白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