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飞思卡尔M9S08SC4RM电源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2-18):
诸位好:
          我之前一直使用PIC单片机进行开发,初次使用FREESCALE单片机,对它的数据手册不是很习惯,想请教大家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1、M9S08SC4(以下简称SC4)单片机数据手册中没有关于电源电压的说明,我想请问大家,SC4单片机能否工作在3.3V电压下?或者如果SC4不能工作在3.3V,那么它的I/O口输入高电平的电平电压是否大于3.3V呢?
           2、我的系统中有一个3.3V的芯片,需要与MCU使用IIC通讯。在数据手册中似乎没有提到SC4的IIC模块,如果我的SC4工作在5V的话,我要准备两个带有集电极或者漏极开路输出功能的双向I/O口,一遍匹配电平,希望大家帮助我选定I/O口。

PS:尽量选用带有外部中断功能的I/O管教作为IIC的clock ,因为我要准备

网友:
这么基础的东西,还是要看看手册的吧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电源工作电压,你可以查看datasheet: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1&WT_TYPE=Data Sheets&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pdf&WT_ASSET=Documentation
,是4.5V-5.5v之间,在第10页,3.6 DC Characteristics
输入高电平的电压,最小要:0.65 x VDD

网友: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将由我们的8位专家为您解答。
请耐心等待。

网友:
不好意思, SC4中一般的GPIO没有开漏的. 有开漏的引脚都是有特殊功能的. 比如RESET和BKGD. 建议你使用其他有I2C功能的芯片. 飞思卡尔8位的产品种类众多,一定还有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解决了,还麻烦您把标题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