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工业控制解决方案--核心板

楼主(2014-02-18):
  1,AI:8路高速,14路循环质检 ,都可以通过电流控制
  2,AIR端口2路
  3,DIH 15路
  4,TI 4组正交脉冲,4组平率采样
  5,DO 20路数字输出
  6,PWM 16路带反馈,8路不带反馈
  7,AO 模拟量输出一路
  8,MO 直流电机一路
  9,传感器供电电压5V 2路
       主频在200M左右都可以,推荐一款核心板,满足以上要求,谢谢,也可以qq我!997480698@qq.com

网友A:
你这种要求除了定制基本没什么法 没见过这种“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要求除了定制基本没什么法 没见过这种“核心板”。。。

定制难度大不大呀?

网友:
数了下IO口,都需要83个。。。。。。。    还不考虑特殊的要求          主频200M       这打算用什么主控呢

网友:
94个IO。

而且不少是高速IO。这个,真的存在这样的芯片吗???得 多MCU了

网友B:
我们看可以定制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看可以定制 ,哈哈。

怎么联系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要求除了定制基本没什么法 没见过这种“核心板”。。。

这里面更多的用到时模拟量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面更多的用到时模拟量是吗?

你这个要求至少需要2到3个处理器和几个外围芯片才能实现, 如果需要跑操作系统的话就更麻烦了。22路AD和16路PWM肯定得扩展实现,更不要说还有4路正交脉冲4组平率采样了, 不知道你说的AIR端口是哪个AIR,你这个东西坐下来不简单。。
功能要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求至少需要2到3个处理器和几个外围芯片才能实现, 如果需要跑操作系统的话就更麻烦了。22路AD和1 ...

如果你们做的话,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模拟量你们可以搞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们做的话,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模拟量你们可以搞定吗?

模拟量也有很多种,先搞清楚spec 再来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得有更详细的指标吧,这么说太模糊了,再复杂的系统都能实现,代价的问题。

网友C:
在做一个类似的产品,主控stm32f4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做一个类似的产品,主控stm32f407

能不能把你们的解决方案,发给我看看呀!参考下可以吗,我的qq997480698@qq.com

网友D:
10万开发费,或者预定一定量并交一定比例定金,可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万开发费,或者预定一定量并交一定比例定金,可以搞……

10万初步评估应该不够的
从楼主位的描述来看,需要一万块以上的成本去理清他的需求。

网友E:
发扬小米精神,1万估计都有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扬小米精神,1万估计都有人做·

哥们是个秒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你们的解决方案,发给我看看呀!参考下可以吗,我的

还是有差别的,
8路AO输出 电压0~5V(50uV) 电流0~20mA(1uA)
4路AI采样,电压电流精度>AO精度
16路DO输出,
4路DI输入,
4路485/232,4路232,可并发响应
2路+-15V传感器
2路-4V~+4V电压输出
模拟蓄电池组
4个DS18B20
4个SHT10
2路高压输出0~70V,
1路电子负载,
OLED显示
按键&RS232控制

大概架构就是:
主控STM32F407裸奔,加两片MSP430从机,实现8路串口,
AIAO部分比较复杂ADC DAC闭环控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差别的,
8路AO输出 电压0~5V(50uV) 电流0~20mA(1uA)
4路AI采样,电压电流精度>AO精度

确实有点像哈!

楼主:
模拟输出量你们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