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264和MPEG-4的压缩比问题

楼主(2014-02-18):
哪位大神进来说说H.264和MPEG-4的压缩比是多少呢,看网上各说纷纭,没找到官方说法,不知道哪个才是对的,如果是用ARM11做视频的压缩,最大压缩比能达到多少,在什么情况是达到最大压缩比,压缩比是否可以设置,请做过的人进来说说,万分感谢。

网友:
正在查询,请稍候...

网友A:
都是有损压缩,压得越厉害画质损失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有损压缩,压得越厉害画质损失越大

不知道用ARM11能否将70Mbps压缩到500kbps,如果能,压缩出来的画面质量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ARM11能否将70Mbps压缩到500kbps,如果能,压缩出来的画面质量如何? ...

画质如何可以先在PC上压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质如何可以先在PC上压一下看看

唉。。现在是方案论证阶段,还没开始做呢,方案可行才开始做

网友:
摘自维基百科:(H.264/AVC)只有MPEG-2,H.263或MPEG-4第2部分的一半带宽或更少。H.264的命名遵循了ITU-T的命名约定,它是VCEG视频编码标准H.26x线中的一员;MPEG-4 AVC的命名来自ISO/IEC MPEG的命名约定,它是ISO/IEC 14496的第10部分,该协议族被称为MPEG-4。该标准是作为VCEG和MPEG的一部分开发的,此前在ITU-T作为VCEG的项目,叫做H.26L。所以常用于指代此标准的名称有H.264/AVC,AVC/H.264,H.264/MPEG-4 AVC,或MPEG-4/H.264 AVC,以强调共同遗产。因此MPEG-4第10部分的内容也就等同H.264。

网友B:
用ARM11,够呛,
用个TI的DM368,DM365应该可以,海思也可以,硬核编解码,码率可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RM11,够呛,
用个TI的DM368,DM365应该可以,海思也可以,硬核编解码,码率可设 ...

我看现在用ARM11做的还是挺多的

楼主(2014-05-12):
引用 网友B:
用ARM11,够呛,
用个TI的DM368,DM365应该可以,海思也可以,硬核编解码,码率可设 ...

再请教一下,那个码率和帧率以及图像组是什么关系啊,他们怎么来决定压缩比呢?

网友C:
码率是输出数据的带宽, 固定码率来压缩, 编码器会调整量化参数使输出每帧图像大小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码率是输出数据的带宽, 固定码率来压缩, 编码器会调整量化参数使输出每帧图像大小基本一样 ...

我用的S3C6410的MFC硬件编码,我感觉有三个参数是跟压缩比有关的,帧率,波特率和图像组,不知道这三个参数的具体含义 和关系,他们是怎么来确定压缩比的,帧率跟采集图像的帧率有没有关系,能不能请你解答一下

网友C:
帧率是你原始视频一秒钟多少图像, GOP 是 I P B 帧的设置,估计6410做不了B帧吧, I帧码率大 P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帧率是你原始视频一秒钟多少图像, GOP 是 I P B 帧的设置,估计6410做不了B帧吧, I帧码率大 P帧小 ...

我觉得编码器参数跟压缩比有关的主要是这个函数里的后面三个参数SsbSipH264EncodeInit(wideth, height, frame_rate, bitrate, gop_num);如果根据你的说法frame_rate是摄像头图像采集的帧率(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哈),gop_num是图像组里面I帧的数量,也就是多少个P帧里出现一个I帧,I帧是一个全帧压缩的编码帧,压缩比没有P帧大,按理应该是I帧越少越好吧,不知道gop_num的设置跟frame_rate有没有关系,还有就是,我将frame_rate设置为15(实际上我不知道我摄像头图像采集的帧率)但是通过打印,我发现是每秒30帧,改变frame_rate和gop_num的大小,每秒的帧率居然还是变化的,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了,比较困惑这个问题

网友:
你问我这么具体的问题 我帮不上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编码器参数跟压缩比有关的主要是这个函数里的后面三个参数SsbSipH264EncodeInit(wideth, height, f ...

閣下未曾壓制過視頻吧。自己在PC上找箇格式工廠之類的工具,再找段視頻自己玩玩就甚麼都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閣下未曾壓制過視頻吧。自己在PC上找箇格式工廠之類的工具,再找段視頻自己玩玩就甚麼都清楚了。 ...

谢谢你的建议,我下个压缩工具来试一下,主要是现在在做S3C6410的视频图像采集,用的它自带的硬件压缩,没搞清楚参数设置,你这个建议不错,看了压缩软件上的参数设置好像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