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个用对讲机传数据的调制方案

楼主(2014-02-18):
一个项目要用对讲机传输实时采集到的数据,数据量不是很大,每秒几Kb到几十Kb就可以,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案能把数字信号调制成语音信号(当然可能还要包括编码、容错、纠正之类),是用调频、调幅、还是调相,请高手指教。要求方案可以在常用对讲机通用。

网友:
是模拟机呢还是数字机? 数字机的话,是不是天生就能传呢?

网友:
参考拨号上网modem,呵呵

网友:
用MSM7512B,是FSK的芯片,可以用在无线对讲机,传数据。

网友:
FFSK调制,如CMX469A芯片。铁路上都在用的。

网友:
这个用简单的FSK就行,然后加个编码纠错

楼主:
请教一下:声音的频率是20Hz~20KHZ,对讲机不是高保真的,传输的频带肯定没有这么宽,假定10KHZ吧,那用FSK调制之后的娄字信号传输速度能达到多少呢?FFSK又能到多少呢?我希望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获得尽量高的传输速度。不太懂,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一般FM对讲机音频带宽3~5kHz,FSK比较可靠的是1.2kbps。

网友B:
楼主去找CM469A或者类似的片子,对讲机上6.5KHz的载波带宽,1.2kbps跑的刚刚的,自己写好引导头算法和纠错协议。
这个方案我已经做了几百台对讲机了,GPS,还有特殊要求的一些信标,都能可靠传输,距离最大走了1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去找CM469A或者类似的片子,对讲机上6.5KHz的载波带宽,1.2kbps跑的刚刚的,自己写好引导头算法和纠错 ...

这个片子好买吗?大概多少钱?

网友B:
CM469A早就停产了,现在即使能找到,也是天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469A早就停产了,现在即使能找到,也是天价。

我看了确实是天价,帮推荐个能找到的便宜点的芯片吧

网友:
以前用过dtmf。干好16

网友:
以前用过dtmf。刚好16个状态,静音的时候作为桢检测。晕手机发帖真不习惯

网友:
顶下!不要沉了。同求fsk廉价IC

网友:
FX604,aprs常用的。

楼主:
各位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自己用MCU搞吧,现在一片STM32也没几个钱,应付这个绰绰有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FM对讲机音频带宽3~5kHz,FSK比较可靠的是1.2kbps。

这个是由那个香农采样定理推出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由那个香农采样定理推出的么?

采样定理是奈奎斯特先提出的概念,香农作出了扩充,所以奈奎斯特的名字在前,一般叫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至于香农定理是另一回事,是比采样定理更大的概念,它指出了在特定带宽和噪声的信道中所能传输的最大信息速率。采样定理可以说是香农定理的一个副产物而已。
根据香农定理,只要信道的信噪比足够高,数据速率是可以很高的,例如3.4kHz带宽的电话可以走56kbps的modem。但对讲机的信噪比显然比固话低得多,所以速率很难跑那么高。

网友:
我们能提供433M数字的无线对讲模块

网友:
语音调制成数字的倒是有,基于SPEEX的,用串口输出来的。

网友:
找到合适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2014-09-15):
这个还是需要下些功夫的

网友:
就是自己做调制、解调器,速率如果很低还是不难做的。

网友:
移频建控行不行?

网友:
一般fsk,msk之类的,速度基本上也就是上面说的1200bps,如果距离近可能可以上2400bps,不过对讲机长时间发射功放可能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