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到阿莫逻辑分析仪。请教几个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2-18):
驱动是从论坛分析仪汇总帖子里下载的最新版本win7驱动。安装好后如下

测试使用futaba6208接收机,产生1.5ms脉宽。间隔8ms

采样设置如下

问题1;

每点一次连接,版本号就会变一次。

使用如上设置采集,看不到任何数据
如果改变存储深度为128k可以采集的数据混乱
如图

此时我只将ch1接入了信号。应该是每隔8ms左右一个1.5ms的脉宽才对。何解?是否我设置方法不当?

网友:
果然还是xp好用。

楼主:
armok 发表于 昨天 19:27
你是否使用了WIN7 64位版本?由于签名的原因,暂时不支持64位。建议你找台32位的WIN7试一下。

win7 32位,驱动也是32位的。机器有虚拟机,试着运行了一下结果一样…

楼主:
armok 发表于 昨天 19:27
你是否使用了WIN7 64位版本?由于签名的原因,暂时不支持64位。建议你找台32位的WIN7试一下。

win7 32位驱动也没签名吧…明天细看一下再说,印象中是没有

楼主:
用虚拟机xp试了,结果一样…

楼主:
换了台xp的机器。第一次启用捕捉到了信号。在试就没反映了。
版本号仍然是点一次连接变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台xp的机器。第一次启用捕捉到了信号。在试就没反映了。
版本号仍然是点一次连接变一次。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情况差不多。

楼主:
已经致电邮购部,技术人员已经在查找原因,等待回复中。。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台逻辑分析仪,采集的数据,能时实上传到电脑上吗?
还是一次只能采集128K?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致电邮购部,技术人员已经在查找原因,等待回复中。。

座等消息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过年刚买的
我发现先打开软件再插机器  偶尔可以出数据

网友:
还有点测试里的 0x00aa 等都没反应   也要先开软件再插分析仪 才行    我是win7  32bit

网友:
偶的是win7 第一次采集到信号后 后面一直就没反应了。是我的设置不对吗?

网友:
我也发帖求助了,我的根本没反应。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7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上班我也测试一下。

我这台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是0xff数据,10ms周期,采集到的波形如下:

楼主:
用USB做了条线直接焊在分析仪板子上,故障依旧…应该不是USB接触不良。个人感觉是上位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测试了几台,也发现USB接口是可靠的。

阿莫仓库里的逻辑分析仪也是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