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CAN通讯 能发送数据 但CANTA寄存器不置位

楼主(2014-02-18):
     用DSP2812的ECAN模块进行通讯, 数据发送到另一个CAN节点, 对方能收到数据,但是我的DSP2812的CANTA寄存器并没有置位,所以一直进行发送,然后对方一直接收。。。  之前调试的时候CAN通讯挺稳定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对方的ECAN模块的接收没有问题,在用另一个模块通讯时没有问题。 我换了两块板子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感觉是软件的问题,但找了很久,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接收方没有应答?用CAN卡监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方没有应答?用CAN卡监控看看

单方向接收。   看资料说,应该有 ACK的应答信号过来才会有CANTA的置位。。。  条件不行,木有 通讯卡。。

网友B:
说明can数据没有发送成功,对方接受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can数据没有发送成功,对方接受正确吗?

对方一直能收到数据。  更改波特率之后数据发送正常了,TA也置位。

网友:
我这就不知道了,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