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1 SPI 接口数据很多都对不上说明书的命令,第一次

楼主(2014-02-18):
请问,SPI 接口数据很多都对不上说明书的命令,第一次用这,真不知怎么看,附图是MCU和 ,那位能有时间帮忙解释注解下呢,谢谢

网友A(2014-05-16):
FM1701你上面的数据初始化没有成功吧!你得贴上你初始化代码才行

网友B:
首先要保证读写寄存器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1701你上面的数据初始化没有成功吧!你得贴上你初始化代码才行

应该是成功的,只是太难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保证读写寄存器要正确

网友A:
我之前就是FM1701初始化那里过不了,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就调试成功了。你这个结合初始化代码与你的程序才能看明白,光看你上面那几个数据目前也看不出来。 以下是我N久前分析的一小段供参考:
if(read_reg(Command)==0x00)
Command =0x01  在读的时候左移一位:OX02  因为是读所以或上 0X80   结果为:0X82
MOSI 读0X01(0X82);  在MISO下个脉冲反回数据0X00
write_reg(Page_Sel,0x80);//初始化位SPI模式
MOSI写入地址数据0X00,再下8个脉冲MOSI写入数据0x80
如下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就是FM1701初始化那里过不了,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就调试成功了。你这个结合初始化代码与你的程序 ...

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