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读数很奇怪

楼主(2014-02-18):
我今天把HX711连接一个20kg的传感器上,在传感器没有施加力的时候,读到AD的值是16500000多点,在施加2kg,为4000000多。我理解应该是没有施加力时是0,20kg时才是16777216。线性好像也不好,也就是说施加5kg时码值不是2kg的2.5倍

网友:
先确定你的传感器信号是线性不? 传感器信号是电压型的话  用万用表分别测量一下 不同压力下的电压型号看看   (注意是不同压力下和0KG时的电压差值)

网友:
应变全桥还是半桥?上图看看

网友A:
输出信号是带符号的,负数时这个数据的bit23是符号位,另外剩余的23个bit的数据是补码形式输出的,楼主不认真看手册,该打PP了

楼主:
谢谢大家,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信号是带符号的,负数时这个数据的bit23是符号位,另外剩余的23个bit的数据是补码形式输出的,楼主不认 ...

大哥您好,为啥我一上电读出的值 已经是 0x7FXXXX左右的值了,最后两个字节还不稳定。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您好,为啥我一上电读出的值 已经是 0x7FXXXX左右的值了,最后两个字节还不稳定。怎么回事! ...

我楼上的回答还不清楚吗?数据是补码,自己看看数据手册,和数字电路关于补码的说明,另外最后有2个字节不稳定,你的芯片只有8位的稳定位?那你这个设计太失败了吧,把PCB贴上来吧,包括供电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楼上的回答还不清楚吗?数据是补码,自己看看数据手册,和数字电路关于补码的说明,另外最后有2个字节 ...

谢谢及时回复

我接的是100KG的传感器(差分输入的)
算上符号位的话,采样值应该为 -2^24 到 2^24-1,补码表示(0x800000--0x7FFFFF)
没施加压力,读数为啥就到了0X7FXXXX,采样值不应该随压力增加从小到大的么。

不是太懂这,稀里糊涂的,纠结一天了,到底怎么处理啊。求教育,指条明路。谢谢!!

网友:
有一点是肯定的,读出来的数,肯定不是0,其他的,我也在研究。

楼主:
已经能正确读到重量值了,需要减去偏移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及时回复

我接的是100KG的传感器(差分输入的)

补码表示(0x800000--0x7FFFFF)???你自己算算这两个数相差多少?认真去看下关于补码的理论描述,这个属于基本的数字基础,给你指了方向,去学吧。

接近0x7FFFFF,那是正方向溢出了,查查你的电路,肯定有错误存在。传感器即使过载也没那么容易造成ADC溢出的,19.5mV,那是200%的加载了。

网友C:
这种垃圾芯片连手册都写不清楚。典型的国产二货。不是大批量千万别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能正确读到重量值了,需要减去偏移量

楼主,后来你怎么解决的,偏移值怎么算的
你没上负载读数 是16500000(0xFBC520),已经是补码了。
然后使0kg-20KG 对应 0x800000-0x7fffff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码表示(0x800000--0x7FFFFF)???你自己算算这两个数相差多少?认真去看下关于补码的理论描述,这个属 ...

谢谢了,补码原码算是比较熟悉。板子是TB购的,初始读出的值应该多少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芯片连手册都写不清楚。典型的国产二货。不是大批量千万别用。

能否推荐一款其它芯片呢?

网友(2014-03-30):
楼主你好,我看了几个称重函数的程序,有的有Count=Count^0x800000;这句,有的把他注释掉了,请问这一句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补码表示(0x800000--0x7FFFFF)???你自己算算这两个数相差多少?认真去看下关于补码的理论描述,这个属 ...

你好,请教下哈,

这个补码是指24个时钟后输出的是补码?还是count=count^0x800000;这一句执行后输出才是补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哈,

这个补码是指24个时钟后输出的是补码?还是count=count^0x800000;这一句执行后输出 ...

我也有这个问题,官方例子和老外写的arduino库都用到了^0x800000,count不是直接输出补码吗?为啥还要改变符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芯片连手册都写不清楚。典型的国产二货。不是大批量千万别用。

之前的公司连公安系统的东西,也用这个片 哦,还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哈,

这个补码是指24个时钟后输出的是补码?还是count=count^0x800000;这一句执行后输出 ...

搞懂了,这样就明白了
没有Count=Count^0x800000的情况下:
-20mV    ~   -1mV   ~   0mV    ~   20mV
0x800000   0xffffff   0x000000   0x7fffff
有Count=Count^0x800000的情况下:
-20mV    ~   -1mV   ~   0mV    ~   20mV
0x000000   0x7fffff   0x800000   0xffffff

另外问一下,将INA+和INA-接同样的电压,零点输出数值为啥很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搞懂了,这样就明白了
没有Count=Count^0x800000的情况下:
-20mV    ~   -1mV   ~   0mV    ~   20mV

“将INA+和INA-接同样的电压”什么意思?这是传感器信号的差分输出端,输出信号在mv级别的,零点输出数值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INA+和INA-接同样的电压”什么意思?这是传感器信号的差分输出端,输出信号在mv级别的,零点输出数值 ...

将INA+和INA-接同样的电压,就是让差分信号为零,看看读数是多少。之前试过好像偏离不少,有空再试一下看看。

再说一个问题,手册中要求共模电压在AGND+1.2和AVDD-1.3之间,是否意味着不能当普通AD用,即可以单端输入,比如INA-接地,然后测INA+的电压,如果这样用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4-08-31):
楼主可不可说说你是怎么样得到正确的值呢?得到了你怎么将AD值转换成重量的啊,3Q

网友:
最近在用,得认真看看了

网友(2015-03-3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搞定了。

楼主大人啊,这个你是怎么搞定的啊,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信号是带符号的,负数时这个数据的bit23是符号位,另外剩余的23个bit的数据是补码形式输出的,楼主不认 ...

前辈是电子秤方面的专家,有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前辈的解答,帖子链接如下,希望前辈抽空看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110-1-1.html

网友(2016-08-06):
我觉得HX711的例程读数也不符合补码规则啊,count=count^0x800000,这不是只改变了符号位吗?正数补码是其本身,负数补码是取反再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