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 6.0 编程,子对话框如何响应父对话框菜单消息

楼主(2014-02-18):
做了一个工程,求大神帮看下,如下图程序,按  菜单-测试1或测试2 可以修改主对话框内的静态文本,但修改不到TAB控制内的文本。我的目标就是在TAB内的对话框能响应主对话框菜单消息
  C++ 6.0工程文件
编辑原因,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tMessage SendMessage

我重载了父对话框的onCommand函数,但具体要怎么写不清楚,小弟学术不精,请老师再讲详细,
BOOL CMyDlg::OnCommand(WPARAM w,LPARAM l)
{
//PostMessage(HWND_BROADCAST,msg,0,0)

return CDialog::OnCommand(w,l);
}

网友B:
将你的IDD_DIALOG1里边的IDC_STATIC改名为IDC_STATIC11,反正不要和mydlg里边的重名,保存,就能在resource.h中看到:#define IDC_STATIC11                    1003
然后        void CMydlgDlg::OnTEST1()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_T("收到菜单测试消息"));
        m_tsdlg1.SetDlgItemText(IDC_STATIC11, _T("收到菜单测试消息"));

}

就可以实现消息变化了。

网友:
你搜索模态对话框的实现就有现成的例子实现父窗口向子窗口发送消息的了

网友:
获取tab句柄,然后获取某一页的句柄,最后找到相应控件句柄就行了。tab因为是子窗口所以,父窗口创建时候肯定保存了其句柄或者对象指针。然后tab再找到当前活动页,就得到了相应的句柄了,剩下的控件查找直接根据i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你的IDD_DIALOG1里边的IDC_STATIC改名为IDC_STATIC11,反正不要和mydlg里边的重名,保存,就能在resource ...

你好,你的方法测试了,确实可以改变TAB里面的对话框文本。不过可能我说的不清楚,我想要的是在子对话框内写消息映射函数,像主对话框一样来处理消息。

网友:
通过一个api,可以获取控件的消息,处理完自己感兴趣的消息,在调用一个函数将其他消息丢回给控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