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真操蛋,辛苦两天画的原理图和PCB,意外断电全丢

楼主(2014-02-19):
辛苦两天画的原理图和PCB文件,意外断电后,原理图文件打开是空白,PCB文件提示未识别的格式.AD默认自动备份功能没有打开,找不到history目录.
只有重新画了,以前用pads的时候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不会吧。有默认备份啊。

网友A:
楼主也不能都怪软件的问题,自已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比较好。我原来也有过和楼主一样的经历,现在每次过两个小时都保存一次。

网友B:
LZ,在History文件夹里面有每一次你画板保存后的档案,格式是RAR,解压缩后可以直接打开。上次我的文件损坏后也是这样找出来的。祝你好运。

网友:
我也碰到过,蛋疼

网友C:
存盘是码农的良好习惯,楼主明显不入流嘛!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是电脑意外死机,结果,就没有了,而且系统自动备份的全部不对,没有一个正确的结果。顺便发个牢骚,用的hp电脑。偶尔莫名其妙死机。现在,换dell了用了段时间,不知,会不会还莫名其妙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盘是码农的良好习惯,楼主明显不入流嘛!

存盘的习惯是基本功,这个习惯我是有的.每隔5秒钟就会点一次SAVE按钮存盘的.
问题是:
你存盘有什么用,如果意外死机,你存盘的文件照样打不开!!!!!

楼主:
这个AD的大bug绝对是太蛋疼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存盘的习惯是基本功,这个习惯我是有的.每隔5秒钟就会点一次SAVE按钮存盘的.
问题是:
你存盘有什么用,如果 ...

存盘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上次存盘的备份.所以从History文件夹里找到最新的备份就行了.

网友:
空闲的时候平均一分钟一次按CTRL+S 不解释!除非只用鼠标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在History文件夹里面有每一次你画板保存后的档案,格式是RAR,解压缩后可以直接打开。上次我的文件损坏 ...

我看了
这个默认是没有打开的,没有生成history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存盘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上次存盘的备份.所以从History文件夹里找到最新的备份就行了. ...

history文件夹在什么地方?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
这个默认是没有打开的,没有生成history文件夹

不是这个History,是当前文件的文件夹里有一个History,那里存放着每一次按保存时上次保存的文件备份.

网友:
我线全布好了,后来 查看来 查看去,线全没了。。真服了自己了。  没办法 重来 再布。 哎,说多都是泪。

网友:
引用 楼主:
history文件夹在什么地方?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history文件夹应该在你制作的文档目录里面。

楼主:
我看了,在工程文件文件夹内没有这个文件夹

网友:
1、很多软件都有临时备份文件,lz可以找出来,多少能挽回一些损失
2、及时save
3、你用的不是正版吧?正版也会死机,但是呢,如果不是正版,想想没有花钱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点安慰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
这个默认是没有打开的,没有生成history文件夹

在你安装Altium Designer那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名字叫“History”的文件夹,找到后打开最开在第一的那个压缩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软件最后帮你保存的PCB文件。

网友:
请问你用正版了吗?一毛钱都没给人就不要这里恼骚了。

网友:
你以为pads,cadence……就没有啊,碰到电源、硬盘出问题都一样……不过老鸟大部分都选择了默默记住改进……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舍得用正版软件的公司,电源(有UPS)和硬盘(品牌机)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F:
到其他盘打开或新建一个工程,看工程目录内会不会出现history文件……如果有,找磁盘恢复软件到你的故障工程所在盘找一下,应该可以找的到。
文件都是链表形式存在的硬盘的,断电意外丢掉第一个头,后面的就全没了

网友:
··························是不是你安装了47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其他盘打开或新建一个工程,看工程目录内会不会出现history文件……如果有,找磁盘恢复软件到你的故障工 ...

确定不会出现history文件夹,估计是自动备份功能没有打开.
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都在,就是打开是空白.看样子不像是文件损坏.

网友G:
保存路径放到网盘就可以减少损失了,至少还可以找到开机之前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是电脑意外死机,结果,就没有了,而且系统自动备份的全部不对,没有一个正确的结果。顺便发个 ...

智峰说的对,这个和存盘的习惯没有关系.我是及时存盘的,就是意外死机后,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打开是空白.
我用是联想的thinkpad SL510,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存路径放到网盘就可以减少损失了,至少还可以找到开机之前的文档

是的,保存到网盘是不错的选择.我一直用金山快盘,但是没有把工作目录直接和网盘同步,担心哪天网盘有问题的时候把工作都搞丢了那就麻烦了.
现在是每隔一周左右,手动将文件上传到网盘.

网友:
经历过血的教训之后,现在每隔几分钟就会不自觉的按一下保存。死过几次机也没见文件损坏。难道是我人品问题。

网友:
断电、没有设置自动保存、没有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楼主自己犯的错,如果是软件崩溃造成的还能喷喷。

没开自动保存,word断电一样丢失数据,也能把微软一块扯上不?

网友:
肯定有半成品保存过吧

网友:
公司经常有人搞跳电,去年买了个UPS再也不担心突然没电了

网友:
ctrl s  工作习惯  少年

网友:
好吧 我也碰到过 蓝屏后文件打开一片空白   库文件都坏了

网友:
设置好backup ,5分钟自动保存一次,这是我经历死机以后的做法。

网友:
存盘是码农的基本素质,我是10分钟保存一次,因为我也吃过这种亏,差点怒砸电脑还好忍住了!

网友:
在你建立的工程文件夹下,ad装完默认就开启了自动保存。你不会是没建立工程就开始画图了吧

网友:
习惯问题,备份多了是占空间,备份少了是断片长,你自己抉择

楼主:
对ALTIUM软件来说及时存盘保存是没用的(保存过的软件打开是空白),最好的办法是:
1.每过一点时间,手动另存一份.
2.打开自动备份功能
另外,配UPS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有时候死机再重启,同样会导致保存的文件打开是空白的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能都怪软件的问题,自已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比较好。我原来也有过和楼主一样的经历,现在每次过两个 ...

两个小时。。。。。。。。。。。。。系统默认打包备份,好不好。

网友:
两块硬盘, 每天工作后, 把工作文件备份一次到另一个硬盘...

网友I:
楼主,Altium在数据保存和现场恢复这些方面可比PADS好的多了!推荐你试试存储管理器!

网友:
- 设置自动备份目录,设置自动备份时间,AD会定期自动备份相关文件。
- 没事儿就按F S或者Ctrl S保存文件,这样,在工程目录的Hishtory里边会有被覆盖的文件的备份。
尤其是第二条,基本不怕崩溃了。

如果不建立工程,裸文件操作并且不开自动备份,那似乎就只能节哀了。

网友:
AD的保存是日志型的……文件有任何改动,你点击了“保存”后,会自动把该文件打包压缩成zip,存储到history文件夹……这就是history文件夹会慢慢变得文件很多并且很庞大的原因。

所以有良好使用习惯是不会怕掉电什么的……我画图都是用笔记本,天生的自带UPS,而且工作电脑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会浏览黄网,基本不会有中毒的可能

网友J:
我一般几分钟会按一下保存。结果导致Hishtory非常大,几百个M到几G都有。这不算什么,最气人的是打开AD有时候就莫名其妙就死在那里,要结束任务重新打开,有时需要打开几次才不会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两个小时。。。。。。。。。。。。。系统默认打包备份,好不好。

你不用管系统自不自动备份,自己都要手动保存一下。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吃过亏,不过还好有history文件夹
不过后来,我发现如果很久没保存的话,靠history也麻烦,后来我就把工程文件夹搞成网盘文件夹,只要这个文件夹的文件有改动,立马上传到云端,本地变空白也没事。。。
这个也是需要经常点保存的按钮,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
自己不开自动备份。怪谁

网友:
用了七八年了 没有丢失过 再说History文件夹下自动备份

网友:
楼主习惯不好

网友:
楼主可怜,哭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Altium在数据保存和现场恢复这些方面可比PADS好的多了!推荐你试试存储管理器! ...

原理这个是这样用啊, 我都是从文件夹中解压再弄出来。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拼命保存未必行的,有时文件会坏掉的,自动备份的也是不对的,我最可靠的方法是,隔一段时间,一天,两天,直接整个目录压缩,重要的再备份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几分钟会按一下保存。结果导致Hishtory非常大,几百个M到几G都有。这不算什么,最气人的是打开AD有时 ...

刚才测试我的系统不会产生history目录的原因是:

红圈处不能打勾,打勾就不会产生history文件夹

网友(2019-04-29):
为什么系统崩溃,文件损坏,连history里面的zip文件都损坏了,真是

网友:
和ad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