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用万用表测电感的方法,这种方法靠谱吗?

楼主(2014-02-19):
(图片)

网友A:
wL=1/wc,它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L=1/wc,它是怎么得出来的?

C和L的阻抗值相等(不考虑相位角)
因而wL=1/wc

网友:
这个嘛。。
发文章的人可能也就是这么一说
不知道测试过没

网友:
测量包括串连内阻值(不是理想电感器)
因此,具有低Q值电感有较大的误差。
总是测量数值超过真实值.
对于电感的测量,错误1.5% or 3%并不可相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和L的阻抗值相等(不考虑相位角)
因而wL=1/wc

我问的就是为何阻抗相等

那个“等效电容”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就是为何阻抗相等

那个“等效电容”没看懂啥意思

因为从数字万用表读的数是电容值,需要转换相同阻抗的电感值.
so... wL=1/w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从数字万用表读的数是电容值,需要转换相同阻抗的电感值.
so... wL=1/wc

哦,明白了。

那用电容档也能测电阻了。1/wc=R,C是R等效的电容即显示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就是为何阻抗相等

那个“等效电容”没看懂啥意思

不管是测试L/C/R都是根据欧姆定律去测试
|Z|=V/I
仪表提供电压源测试电流或提供电流源测试电压的到的都是阻抗,同一万用表源是一样的,当然LC阻抗一样

Z=R+jX=|X|∠θ

XL=2*pi*f*L

XC=1/(2*pi*f*c)

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用等价的C去逆推L值。

没有研究过万用表测试电容的电路,如果不考虑D、Q也就是θ,用C去推L值误差应该会很大。

网友:
理论上可行,实际误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