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控制电路中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4-02-19):
小弟不才,请教各位高人,这个二极管在这的作用有哪些?

网友:
吸收风扇线圈存储的电量吧

网友A:
跟继电器电路一个道理。

网友B:
风扇停止工作后,线圈上存储能量,提供泄放回路,和继电器线圈反并联二极管的作用差不多

网友:
楞次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停止工作后,线圈上存储能量,提供泄放回路,和继电器线圈反并联二极管的作用差不多 ...

多谢回答。
学习了。。

楼主:
小弟不才,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继电器电路一个道理。

网友:
举一反三啊

网友:
续流,和继电器的二极管一个原理

网友:
续流二极管。

网友:
学习到了,十分感谢

网友:
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