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电路,接在隔离DC-DC的输出端,竟然有压降。

楼主(2014-02-19):
LC滤波电路,接在隔离DC-DC的输出端,竟然有压降。
DCDC隔离芯片 为 24V - 5V 的,金胜阳牌子的。 5V输出后,接了一个5阶低通滤波器,压差竟然有 0.6V。 5V的电压,经过这个5阶LC后,竟然只有4.4V。
这样正常么?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正常啊。欧姆定理

你量一下你的电路,5阶滤波的阻值是多少。查一下资料,看看电源输出内阻是多少,然后再看看你的负载是多大的

计算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电感内阻太大!

网友:
假如电流 0.2A, 0.6V的压降只需要 3欧姆;5阶LC,至少有两个电感,两个普通电感 3 欧姆很正常,说明楼主用的电感太小,要用大的功率电感!!!!

网友:
5阶低通滤波, 这么豪华吗

楼主:
哎,电感啊,内阻这么大啊。
还是中发市场 买的 TDK,蓝皮的那种。

楼主:
To : ddqq
电源干扰大,所以得加个滤波。

楼主:
7个步进电机 + 1个制冷。那个干扰叫大啊。还是使用同一个电源,哎。

楼主:
测量的结果是电感 0.8欧姆。2个1.6欧姆。电流0.35A左右。所以压降 0.56V。

大家使用时,要注意啊。

网友:
正常,滤波也是有损的,降低滤波阶数

楼主:
降低滤波阶数,滤波效果不好了,再一个就是  电感,电容选的也要好大啊。
我做了个 5阶  500Hz LP滤波。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如果电流不大,只有0.1A,那压降就小很多,只有大概0.16V,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关键是电流大了之后,就出问题了。得考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