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如何在CW中新建一个OPENSDA的debug文件!

楼主(2014-02-19):
相信有些网友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codewarrior工程下没有你需要的下载器的文件该怎么办,这里我就以OPENSDA为例,其实其他的下载器类同。

工程选择为官网KL25Z的例程:

KL25 Sample Code\kl25_sc_rev7\klxx-sc-baremetal\build\cw\low_power_dma_uart_demo

细心的网友可能会发现,这个demo code的CW工程下是没有基于OPENSDA的debug文件的。

如下图:

那么,如何来新建一个呢?

楼主:
下面的图片教你如何一步一步建立这样的文件。

楼主:
最后一步,点击Apply,并且进入debug,如下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A:
的确,如果直接使用CW,然后需要不同的烧入器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其实JLink接口什么的也是一样的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如果直接使用CW,然后需要不同的烧入器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其实JLink接口什么的也是一样的操作方法 ...

你说的很正确,其实不仅仅opensda,其他的也是这样的,只要选择对应的选项就行了

网友(2014-08-26):
以前没有就只能换开发环境,现在有的版本需要安装补丁!

网友B:
希望版主们能多发一些和MDK有关的教程,并且最后能集合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版主们能多发一些和MDK有关的教程,并且最后能集合一下。谢谢~

楼主你好,MDK的教程,还是到KEIL的官网找,或者看MDK的help,对于MDK,我们可得到的资源其实和你们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MDK的教程,还是到KEIL的官网找,或者看MDK的help,对于MDK,我们可得到的资源其实和你们也差 ...

好的吧。

楼主:
当然,如果我遇到好的资料,或者这方面的经验,也会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
正在学习使用CW 没有找到对应的教程只能慢慢啃英文了。

网友C:
有用哈,还没有用过这个,感谢版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用哈,还没有用过这个,感谢版主的分享。

新建JLINK的一样。
如果是KDS的,你只要点个新建,做一点点配置就好,没有这么复杂了。

网友:
收藏了,学习!还可以这样搞呢。

网友:
不用CW 不过学习一下,其他环境可能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
mark  楼主还先卖个关子

网友D(2014-11-19):
哦哦,明白了我的求助帖子就是少了三楼的加入工作空间的步骤,难怪不行。我来试试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明白了我的求助帖子就是少了三楼的加入工作空间的步骤,难怪不行。我来试试看!学习了! ...

是的,加入initial_kinets.tcl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