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在CW中生成HEX文件并查看代码量

楼主(2014-02-19):
首先讲解如何在CW中生成hex文件,这里以codewarrior 10.x为例。
选中工程后右击,进入properties,或者在菜单中选择project 然后选择properties.
生成hex需要做如下配置:

楼主:
接下来讲解如何查看CW生成代码的大小。
需要做以下几步配置: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
这个有用,收藏了!

网友A(2014-10-08):
KDS怎么设置生成HEX显示大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DS怎么设置生成HEX显示大小啊?

KDS应该和CW10.x差不多的设置,因为都是基础于eclicp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DS应该和CW10.x差不多的设置,因为都是基础于eclicps

总算找到了,有点不一样,Creat flash image     Print size选项在另外一页……选了之后才有设置输出文件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算找到了,有点不一样,Creat flash image     Print size选项在另外一页……选了之后才有设置输出文件 ...

换汤不换药嘛,整体架构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