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之一,关于红宝石电解电容。

楼主(2014-02-19):
打假
严重打假。

目前让采购买电容,发现2种中发 买来的假电解电容。当时问卖电容的,都说是红宝石的。
但衡量下,现在拍照对比下,大家以后注意啊。

楼主:
让我想起来 puma 这个牌子的衣服了。

网友:
我这还有个Rudoycon的,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就很便宜,就知道是假的了。

楼主:
电解电容,大家都在使用哪个牌子的?
推荐个国产的,性能好的。

网友:
电解电容就是楼下拿的飘过~~~~

楼主:
我现在手里还有 三和的 ,samwha 使用,感觉还可以,至少容量啥的,比较准。
看外观,质量也还可以。

楼主:
16V 100uf 中发买的电解电容,价格 0.35元一个。应该是真的吧。直径5mm左右的。

网友:
呿,,,,,,

就算是 打的 字符和logo都是一样,也不能保证是正品、有过以前的供应商就是专门定做电容丝印的,,,

只能买一批回来,抽样测:漏电流、耐压、温升、、、、、

楼主:
怎么用个电容这么费劲啊!
这么得累死搞硬件的了。

网友:
有没有尼吉康,黑金刚之类的打假

楼主:
目前我没接触过。

楼主:
谁用过,可以发发照片之类的啊

网友:
我买的电容居然是铁脚的,拿磁铁可以吸起来

楼主:
那一般引脚是什么样的?不是铁的?

网友:
看一下引脚底部是不是凸起的一个形状,一般真的都是突起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1253-1-1.html  看我的。居然有很多人没有看出来。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

楼主:
to : xly
看出来了,字是连接在一起的,我这个也是,应该是真的。呵呵。

网友:
国产的价格也不一定便宜啊,上次对比了江海的和红宝石的价格,两者差不多的。电表行业现在大量的在使用黑金刚的KY系列,对应红宝石的KYF系列,价格和寿命上都有一定优势。这个是大量应用的情况,采购不成问题

楼主:
我目前用的是 红宝石 YXA 系列

网友:
你这个假得太离谱了,连高仿都说不上

楼主:
这个是三寨,不是高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