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的 CTC模式下 怎么能实现一个引脚输出 方波 一个引...

楼主(2014-02-19):
mega16 的 CTC模式下 怎么能实现一个引脚输出 方波   一个引脚不输出或者输出的是低电平
本人新手  求指教

网友:
TCCR1A 寄存器中的位元 4,5 和 6,7 就是用来控制当 compare match 发生时 OC1A 及 OC1B 脚会出现什么的反应。把这位元清零後 Mega16 OC1A/OC1B 脚就不会出现电平改变。

资料文档中描述的非常清楚,楼主一定要细心看明白。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  非常感谢
因为自学 新手  遇到问题总是解决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