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4飞控中TXS0108的作用

楼主(2014-02-19):
看资料书说是电平转换的作用,比如3.3V转到5V,但是他这个则是VDD-3V3连接VCCA和VCCB,这样的话应该不是电平转换,有高人知道这是什么作用?

网友:
感觉是利用这个芯片做隔离把

楼主:
什么样的隔离?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的隔离?

网友:
据说是应为STM32这芯片敏感和脆弱!所以各个传感器的电源供电都是互相隔离的!

网友(2015-03-24):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隔离?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的隔离?

显然不用电平转换就是用于驱动撒,,隔离应该是乱说吧,

网友A:
放大驱动而已,我改的版本就取消了这个,PPZ同样没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驱动而已,我改的版本就取消了这个,PPZ同样没用这个

开源的东西  要考虑大众人的使用  如果接口没有保护  很容易把飞控搞坏   PPZ官方出的那些飞控基本都是学生设计的,水平很一般

网友(2015-08-22):
隔离一下联系关系,不是全隔离,这个片子驱动能力弱,用他做的驱动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