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改用12V3A开关电源是否可行?

楼主(2014-02-19):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在改装一台液晶显示器,就是想把里面的AC-DC电源模块换成DC-DC,然后用12V蓄电池(实际电压在13.4V左右)稳压到12V,
但所用的12V开关稳压芯片是LM2596-12,其最大电流只有3A,不知道3A的电流能否满足液晶显示器正常工作?

求大神们解答!!!

网友:
液晶显示器很多是外置的12V电源适配器,里面有DC/DC得到各组电压,完全可以把蓄电池接到显示器上

网友:
如果内部开关电源输出是12V,那么直接上蓄电池应该问题不大,不需要稳压,芯片部分供电都是稳压到5v的,只有背光升压是12v直接进入,对电压不算敏感

网友A:
而且铅酸电池带上负载后马上就不到13V了,放电平台在12v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铅酸电池带上负载后马上就不到13V了,放电平台在12v多点

感谢,刚刚测试了一下,可以!

不过,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那就是背光出现问题了!
我把背光开关线拔掉后,屏幕上有很模糊但是正确的图像,但一接上背光开关线后,屏幕就开始闪烁

求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刚刚测试了一下,可以!

不过,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那就是背光出现问题了!

蓄电池容量是多大的?感觉是电池内阻太大,背光启动不起来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改装呢?加个UPS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改装呢?加个UPS不行吗?

一是追求成本,二是项目要求(移动物体的显示界面)

由于我们所改装的显示器本来就有点问题的(废物利用,新的舍不得买)
所以出现闪屏的情况

还望能解答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容量是多大的?感觉是电池内阻太大,背光启动不起来

蓄电池规格是12V10A的
背光启动电流比较小‘(工作电流在600-700MA),供电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是高压板有问题,只是不知道怎么检测,完全是新手
求解答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蓄电池规格是12V10A的
背光启动电流比较小‘(工作电流在600-700MA),供电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是高压板 ...

背光板有问题?
直接插市电也闪?
那就在淘宝买个通用的背光板装上好了,十几块钱而已,比自己修方便多了

网友:
供电应该没有问题,我觉得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建议你换个好的显示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