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国产数显卡尺安装外置7号干电池。

楼主(2014-02-19):
这把卡尺的锁紧螺丝我很少用到,干脆把电池座放那里(热熔胶固定,做完后没发现超高),这样卡尺才能平放,就能放回原装塑料盒子。
要是经常用到,建议把两颗电池并联,安装于背面。
后来发现测内孔的范围受限,电池座应该再右移一些。

网友:
不错,这下不用怕电池没电了

网友:
以前还做过一个读取数显卡尺的小电路板。直接出来的脉冲信号。

网友A:
太会过日子了吧。真想不到现在还有人搞这种东西。
想当年万用表9V电池n多人琢磨。

网友B:
比较好奇哦,这个钮扣电池不是3V吗?给它个1.5V也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奇哦,这个钮扣电池不是3V吗?给它个1.5V也能正常工作吗?

原来就是用1.5V的SR44。

网友C:
用热熔胶固定。。。。。天气稍冷点,你又得再点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会过日子了吧。真想不到现在还有人搞这种东西。
想当年万用表9V电池n多人琢磨。 ...

那是9V的可充电电池还没出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熔胶固定。。。。。天气稍冷点,你又得再点胶了。

那是进口的热熔胶棒,再低的气温,还是柔软的。

网友:
这个DIY不错
我也做过类似的,上次还给一个玩具装了个电池盒

网友D:
热熔胶老化的快啊~~~
我用那玩意固定东西,没多久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9V的可充电电池还没出现吧?

对阿。n多人琢磨DIY, DCDC升压。
现在有充电电池了,也不见有人用,电池也不贵了现在。3V电池你去批几十个回来也就几毛钱一个吧?所以说你会过日子,这点钱还琢磨。

网友:
折腾着玩呗, 都从经济利益出发, 人活着就没乐趣了

网友:
电池盒配个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老化的快啊~~~
我用那玩意固定东西,没多久就不能用了~~~

我用的是进口胶棒,冬天还是比较软,不像国产那样变硬而脆
要是脱落了,就用SC121索尼黄胶固定。除非锤子砸掉,不然几乎永不自行脱落

网友(2014-10-11):
这个好。我的卡尺也是电池没电了,纽扣电池还不好买。

网友:
改的不错啊,毫无违和感

楼主:
到现在还没有换电池,装回盒子也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阿。n多人琢磨DIY, DCDC升压。
现在有充电电池了,也不见有人用,电池也不贵了现在。3V电池你去批几十 ...

我同事的万用表是15V电池,让我用TPS61085和手机电池做了个升压板,顺便弄了个USB充电电路

网友:
这个注意不错。赞!

楼主(2014-11-27):
引用 网友E:
为了省电,我平时会将卡尺的纽扣电池先取出来,要用再装上,这样电池一般可以用半年左右。 ...

如果是国惨数显卡尺,往往拆装几次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下不用担心卡尺没电了

网友:
这样改太难看了

楼主:
好用就行,到现在还没有换电池。

网友F:
用久了你还会想改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久了你还会想改回来的

这把卡尺极少用来测量内孔直径或者宽度,为什么要改回来?等以后出故障并且不值得修了,就扔掉再买。

网友G:
换带表卡尺吧,读数准不用电池,以前也是用数显的,用的少,
总是用的时候没电,换了新电池又半年不用,烦的很!

网友:
我的游标卡尺经常用,电池几乎一两年一换,话说当年买杭州阿跳的什么东西来着,每次都送几片电池,搞到现在卡尺盒子里还有好几片电池等待上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带表卡尺吧,读数准不用电池,以前也是用数显的,用的少,
总是用的时候没电,换了新电池又半年不用,烦 ...

以后会买的,精度还是机械靠谱。三丰买不起,就买上工的。

网友:
不好看啊

楼主:
呵呵。工具是用的,好用就行。

网友:
呵呵,我也陪你折腾了一下

网友H:
继电器触点做的电池仓

网友:
这个卡尺是因为外壳被腐蚀了, 所以裸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触点做的电池仓

看这做工,难道是三丰牌的?

网友H:
嗯, 所以没舍得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 所以没舍得丢

正宗日本三丰的产品,只要仔细保养,都能用二三十年以上。
中国货真的要加把劲,而不是用低价竞争来占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