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源码剖析

楼主(2014-02-19):
一、介绍:

本文以网上开源文件系统FatFs 0.01为研究对象,剖析FatFs文件系统的核心操作。FatFs目前最新版本已更新到0.10a版本,而我之所以选择0.01版本,是因为这是最早的发布版本,与最新的版本相比,去掉了很多高级应用,且代码量相对较小,宏开关也少了许多,易于阅读和理解,用来研究它的雏形再合适不过了,所以笔者选择0.01版本进行剖析。当大家了解了0.01的核心思想后,再回去看最新的版本,也就容易理解多了。

FatFs历史版本下载: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在官网的最下面,能找到所有版本的下载链接。

二、重点:

1. FatFs中有两个重要的缓冲区:win[]和buffer。win[]在FATFS结构体中,buffer在FIL结构体中。

    win[]:系统缓冲区。当操作MBR,DBR,FAT表,根目录区时,使用该缓冲区;

    buffer:文件缓冲区。当对文件的内容进行操作时,如读、写、修改时,才使用该缓冲区。

2. 在对文件的f_read和f_write过程中(不考虑f_lseek的情况),只有需要读写的最后一个扇区(内容小于512字节)才会被暂存到buffer中,而前面的扇区内容是直接通过磁盘驱动disk_read/disk_write在用户缓冲区和物理磁盘之间进行交互的。

注意:FatFs 0.01与最新的版本还是不少差异的,如在0.01中,buffer只是个指针,需要用户自己定义文件缓冲区,并将buffer指向该缓冲区。而最新版本中,FIL已经有自己的buf[_MAX_SS]。在0.01中没有f_mount()函数,所以需要手动将全局指针FatFs指向自己定义的变量fs。具体的操作流程可参考官网上的示例代码。

三、关键函数总结:

1. f_open

f_open()

{

    1. 初始化SD卡,初始化FATFS对象;

    2. 查找文件的目录项;

    3. 填充文件结构体FIL。

}

2. f_read

f_read()

{

    1. 从物理磁盘直接读取所需扇区到用户缓冲区,这个过程中未使用buffer缓冲区;

    2. 如果最后一扇区要读取的字节数少于512,则先将最后一扇区读到buffer中,然后再从buffer拷贝需要的字节到用户缓冲区中。

}

3. f_write

f_write()

{

    1. 从用户缓冲区直接写入到物理磁盘,这个过程中未使用buffer缓冲区;

    2. 如果要写入的最后一扇区内容少于512字节,则先从物理磁盘读取最后一扇区的内容到buffer中,然后修改buffer中的相应内容,并设置回写标记,这样下次调用f_close/f_write时,就会将buffer回写到物理磁盘中。

}

4. f_close

关键是调用了f_sync函数。

5. f_sync

f_sync()

{

    1. 将buffer回写到物理磁盘中;

    2. 读取文件对应的目录项到win[]中,更新参数,并回写。

}

5. move_window

move_window专用于操作win[]系统缓冲区。

move_window(B);

调用前:

执行中:

调用后:

四、源码注释

本人在不破坏源码逻辑的前提下,对FatFs 0.01源代码进行了中文注释,个别函数重新修改了排版布局,以方便阅读。结合以上示意图即伪代码,相信大家会很快理解FatFs 0.01的核心思想及架构。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ff.h"                        /* FatFs declarations */
#include "diskio.h"                /* Include file for user provided functions */

FATFS *FatFs;                        /* Pointer to the file system object */

/*-------------------------------------------------------------------------
  Module Private Functions
-------------------------------------------------------------------------*/

/*----------------------*/
/* Change Window Offset */

//读取新的扇区内容到临时缓冲区win[],
//如果sector为0,则只需要把win[]的内容写入对应的物理扇区即可
static
BOOL move_window (
        DWORD sector                /* Sector number to make apperance in the FatFs->win */
)                                                /* Move to zero only writes back dirty window */
{
        DWORD wsect;                //wsect用于检索FAT备份表的相应扇区
        FATFS *fs = FatFs;

        wsect = FatFs->winsect;
        /*首先检查目标扇区号是否与win[]对应的扇区号相同,如果相同则不进行任何操作。*/
        if (wsect != sector) {        /* Changed current window */
#ifndef _FS_READONLY
                BYTE n;

                //首先检测win[]的内容是否做过修改,如果修改过,则需要先将其写入SD卡中。
                if (FatFs->dirtyflag) {        /* Write back dirty window if needed */
                        if (disk_write(FatFs->win, wsect, 1) != RES_OK) return FALSE;

                        //清除修改标记
                        FatFs->dirtyflag = 0;

                        /*如果当前操作的是FAT表,那么需要将修改后的FAT表拷贝到对应的FAT备份中*/
                        if (wsect < (FatFs->fatbase + FatFs->sects_fat)) {        /* In FAT area */
                                for (n = FatFs->n_fats; n >= 2; n--) {        /* Refrect the change to all FAT copies */
                                        wsect += FatFs->sects_fat;
                                        if (disk_write(FatFs->win, wsect, 1) != RES_OK) break;
                                }
                        }
                }
#endif

                //然后再读取新的扇区内容到win[]中
                if (sector) {
                        if (disk_read(FatFs->win, sector, 1) != RES_OK) return FALSE;
                        FatFs->winsect = sector;        //更新当前缓冲区的扇区号
                }
        }
        return TRUE;
}

/*--------------------------------------------------------------------------*/
/* Public Funciotns                                                         */
/*--------------------------------------------------------------------------*/

/*----------------------------------------------------------*/
/* Load File System Information and Initialize FatFs Module */
//本函数做三件事:
// 1.初始化SD卡
// 2.检查文件系统类型,FAT16还是FAT32
// 3.填充FatFs对象,即记录物理磁盘的相关参数
FRESULT f_mountdrv ()
{
        BYTE fat;
        DWORD sect, fatend;
        FATFS *fs = FatFs;

        if (!fs) return FR_NOT_ENABLED;

        //首先对文件系统对象清空
        /* Initialize file system object */
        memset(fs, 0, sizeof(FATFS));

        //然后初始化SD卡
        /* Initialize disk drive */
        if (disk_initialize() & STA_NOINIT)        return FR_NOT_READY;

        //接着收搜索DBR系统引导记录,先检查第0扇区是否就是DBR(无MBR的SD卡),如果是则检查文件系统的类型;
        //如果不是则说明第0扇区是MBR,则根据MBR中的信息定位到DBR所在扇区,并检查该文件系统的类型
        /* Search FAT partition */
        fat = check_fs(sect = 0);                /* Check sector 0 as an SFD format */
        if (!fat) {                                                /* Not a FAT boot record, it will be an FDISK format */
                /* Check a pri-partition listed in top of the partition table */
                if (fs->win[0x1C2]) {                                        /* Is the partition existing? */
                        sect = LD_DWORD(&(fs->win[0x1C6]));        /* Partition offset in LBA */
                        fat = check_fs(sect);                                /* Check the partition */
                }
        }
        if (!fat) return FR_NO_FILESYSTEM;        /* No FAT patition */

        //初始化文件系统对象,根据DBR参数信息对Fs成员赋值
        /* Initialize file system object */

        //文件系统类型:FAT16/FAT32
        fs->fs_type = fat;                                                                /* FAT type */

        //单个FAT表所占的扇区数
        fs->sects_fat =                                                                 /* Sectors per FAT */
                (fat == FS_FAT32) ? LD_DWORD(&(fs->win[0x24])) : LD_WORD(&(fs->win[0x16]));

        //单个簇所占的扇区数
        fs->sects_clust = fs->win[0x0D];                                /* Sectors per cluster */

        //FAT表总数
        fs->n_fats = fs->win[0x10];                                                /* Number of FAT copies */

        //FAT表起始扇区(物理扇区)
        fs->fatbase = sect + LD_WORD(&(fs->win[0x0E]));        /* FAT start sector (physical) */

        //根目录项数
        fs->n_rootdir = LD_WORD(&(fs->win[0x11]));                /* Nmuber of root directory entries */

        //计算根目录起始扇区、数据起始扇区(物理扇区地址)
        fatend = fs->sects_fat * fs->n_fats + fs->fatbase;
        if (fat == FS_FAT32) {
                fs->dirbase = LD_DWORD(&(fs->win[0x2C]));        /* Directory start cluster */
                fs->database = fatend;                                                 /* Data start sector (physical) */
        } else {
                fs->dirbase = fatend;                                                /* Directory start sector (physical) */
                fs->database = fs->n_rootdir / 16 + fatend;        /* Data start sector (physical) */
        }

        //最大簇号
        fs->max_clust =                                                                 /* Maximum cluster number */
                (LD_DWORD(&(fs->win[0x20])) - fs->database + sect) / fs->sects_clust + 2;

        return FR_OK;
}

/*-----------------------*/
/* Open or Create a File */

FRESULT f_open (
        FIL *fp,                        /* Pointer to the buffer of new file object to create */
        const char *path,        /* Pointer to the file path */
        BYTE mode                        /* Access mode and file open mode flags */
)
{
        FRESULT res;
        BYTE *dir;
        DIR dirscan;
        char fn[8+3+1];                        //8.3 DOS文件名
        FATFS *fs = FatFs;

        /*首先初始化SD卡,检测文件系统类型,初始化FATFS对象*/
        if ((res = check_mounted()) != FR_OK) return res;

#ifndef _FS_READONLY

        //如果磁盘设置为写保护,则返回错误码:FR_WRITE_PROTECTED
        if ((mode & (FA_WRITE|FA_CREATE_ALWAYS)) && (disk_status() & STA_PROTECT))
                return FR_WRITE_PROTECTED;
#endif

        //根据用户提供的文件路径path,将文件名对应的目录项及其整个扇区读取到win[]中,
        //并填充目录项dirscan、标准格式的文件名fn,以及目录项在win[]中的字节偏移量dir
        res = trace_path(&dirscan, fn, path, &dir);        /* Trace the file path */

#ifndef _FS_READONLY
        /* Create or Open a File */
        if (mode & (FA_CREATE_ALWAYS|FA_OPEN_ALWAYS)) {
                DWORD dw;

        //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强制新建文件
                if (res != FR_OK) {                /* No file, create new */
                        mode |= FA_CREATE_ALWAYS;
                        if (res != FR_NO_FILE) return res;
                        dir = reserve_direntry(&dirscan);        /* Reserve a directory entry */
                        if (dir == NULL) return FR_DENIED;
                        memcpy(dir, fn, 8+3);                /* Initialize the new entry */
                        *(dir+12) = fn[11];
                        memset(dir+13, 0, 32-13);
                }
        else {                                /* File already exists */
                        if ((dir == NULL) || (*(dir+11) & (AM_RDO|AM_DIR)))        /* Could not overwrite (R/O or DIR) */
                                return FR_DENIED;

            //如果文件存在,但又以FA_CREATE_ALWAYS方式打开文件,则重写文件
                        if (mode & FA_CREATE_ALWAYS) {        /* Resize it to zero */
                                dw = fs->winsect;                        /* Remove the cluster chain */
                                if (!remove_chain(((DWORD)LD_WORD(dir+20) << 16) | LD_WORD(dir+26))
                                        || !move_window(dw) )
                                        return FR_RW_ERROR;
                                ST_WORD(dir+20, 0); ST_WORD(dir+26, 0);        /* cluster = 0 */
                                ST_DWORD(dir+28, 0);                                        /* size = 0 */
                        }
                }

                //如果是强制新建文件操作,则还需更新时间和日期
                if (mode & FA_CREATE_ALWAYS) {
                        *(dir+11) = AM_ARC;
                        dw = get_fattime();
                        ST_DWORD(dir+14, dw);        /* Created time */
                        ST_DWORD(dir+22, dw);        /* Updated time */
                        fs->dirtyflag = 1;
                }
        }
        /* Open a File */
        else {
#endif
                if (res != FR_OK) return res;                /* Trace failed */

                //如果打开的是一个目录文件,则返回错误码:FR_NO_FILE
                if ((dir == NULL) || (*(dir+11) & AM_DIR))        /* It is a directory */
                        return FR_NO_FILE;

#ifndef _FS_READONLY

                //如果以FA_WRITE方式打开Read-Only属性的文件,则返回错误码:FR_DENIED
                if ((mode & FA_WRITE) && (*(dir+11) & AM_RDO)) /* R/O violation */
                        return FR_DENIED;
        }
#endif

        //填充FIL文件结构体参数
#ifdef _FS_READONLY
        fp->flag = mode & (FA_UNBUFFERED|FA_READ);
#else
        fp->flag = mode & (FA_UNBUFFERED|FA_WRITE|FA_READ);
        fp->dir_sect = fs->winsect;                                /* Pointer to the directory entry */
        fp->dir_ptr = dir;
#endif
        fp->org_clust =        ((DWORD)LD_WORD(dir+20) << 16) | LD_WORD(dir+26);        /* File start cluster */
        fp->fsize = LD_DWORD(dir+28);                /* File size */
        fp->fptr = 0;                                                /* File ptr */

    //这一步很重要,它将直接导致f_read和f_write操作中的逻辑顺序
        fp->sect_clust = 1;                                        /* Sector counter */

        fs->files++;
        return FR_OK;
}

/*-----------*/
/* Read File */
//文件读操作
FRESULT f_read (
        FIL *fp,                 /* Pointer to the file object */
        BYTE *buff,                /*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WORD btr,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
        WORD *br                /* Pointer to number of bytes read */
)
{
        DWORD clust, sect, ln;
        WORD rcnt;                /*已经读取的字节数*/
        BYTE cc;                /*实际单次要读取的连续最大扇区数*/
        FATFS *fs = FatFs;

        *br = 0;

    //错误处理
        if (!fs) return FR_NOT_ENABLED;
        if ((disk_status() & STA_NOINIT) || !fs->fs_type) return FR_NOT_READY;        /* Check disk ready */
        if (fp->flag & FA__ERROR) return FR_RW_ERROR;        /* Check error flag */
        if (!(fp->flag & FA_READ)) return FR_DENIED;        /* Check access mode */

        //检查要读取的字节数是否超出了剩余的文件长度,如果超出了,则只读取剩余字节长度
        ln = fp->fsize - fp->fptr;
        if (btr > ln) btr = ln;                                                        /* Truncate read count by number of bytes left */

    //该循环以簇为单位,每循环一次就读完一个簇的内容
        /* Repeat until all data transferred */
        for ( ;  btr; buff += rcnt, fp->fptr += rcnt, *br += rcnt, btr -= rcnt)
        {

        //当文件指针与扇区边界对齐时(如:刚打开文件时),执行以下操作;
        //否则(如:调用了f_lseek函数)只将当前buffer中需要的内容直接copy到目标缓冲区,然后进入下一次循环。
                if ((fp->fptr & 511) == 0)                                         /* On the sector boundary */
                {
            //如果还没有读完当前簇的所有扇区,则将下一个扇区号赋给变量sect。
                        //注意,当第一次读取文件时,由于f_open函数中,已经将sect_clust赋值为1,
                        //所以应该执行else语句
                        if (--(fp->sect_clust))                                 /* Decrement sector counter */
                        {
                //一般走到这里就意味着只剩下最后一个扇区需要读取,且要读取的内容小于512字节
                                sect = fp->curr_sect + 1;                        /* Next sector */
                        }
                        //如果已经读完当前簇的所有扇区,则计算下一个簇的起始位置,
                        //并更新FIL中的当前簇号curr_clust和当前簇剩余扇区数sect_clust
                        else                                                                         /* Next cluster */
                        {
                //如果当前文件指针在起始簇内,则将clust设置为起始簇号;
                //否则,将clust设置为下一簇号
                                clust = (fp->fptr == 0) ? fp->org_clust : get_cluster(fp->curr_clust);
                                if ((clust < 2) || (clust >= fs->max_clust)) goto fr_error;

                                fp->curr_clust = clust;                                /* Current cluster */
                                sect = clust2sect(clust);                        /* Current sector */
                                fp->sect_clust = fs->sects_clust;        /* Re-initialize the sector counter */
                        }

#ifndef _FS_READONLY

                        //如果buffer中的内容被修改过,则需要先将buffer中的内容回写到物理磁盘中
                        if (fp->flag & FA__DIRTY)                                 /* Flush file I/O buffer if needed */
                        {
                                if (disk_write(fp->buffer, fp->curr_sect, 1) != RES_OK) goto fr_error;
                                fp->flag &= ~FA__DIRTY;
                        }
#endif

                        //更新当前扇区号
                        fp->curr_sect = sect;                                        /* Update current sector */

                        //计算需要读取部分的剩余扇区数cc(最后一个扇区内容若不满512字节则不计入cc中)
                        cc = btr / 512;

                        //只要当前扇区不是最后一个扇区,则执行连续的读操作,然后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
                        /* When left bytes >= 512 */
            /* Read maximum contiguous sectors */
                        if (cc)
                        {
                //如果cc小于当前簇的剩余扇区数sect_clust,则连续读取cc个扇区;
                //如果cc大于当前簇的剩余扇区数sect_clust,则只读取当前簇的剩余扇区
                                if (cc > fp->sect_clust) cc = fp->sect_clust;

                                //执行实际的磁盘读操作,读取当前簇的剩余扇区内容到目标缓冲区中
                                //注意,是直接读到目标接收缓冲区的,而不是到buffer中
                                if (disk_read(buff, sect, cc) != RES_OK) goto fr_error;

                                //更新当前簇的剩余扇区数
                                //该语句实际为:sect_clust = sect_clust - (cc - 1) = sect_clust - cc + 1;
                                //之所以+1是因为当cc == sect_clust时,sect_clust = sect_clust - sect_clust + 1 = 1;
                                //所以当下一次循环执行到 if (--(fp->sect_clust)) 时直接进入else语句。
                                fp->sect_clust -= cc - 1;

                                //更新当前扇区号,扇区号是基于0索引的,所以这里要-1
                                fp->curr_sect += cc - 1;

                                //更新已读的字节数
                                rcnt = cc * 512;

                //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
                continue;
                        }

                        if (fp->flag & FA_UNBUFFERED)                        /* Reject unaligned access when unbuffered mode */
                                return FR_ALIGN_ERROR;

                        //对于文件的最后一个扇区,则先将内容读取到buffer中,然后将需要的内容拷贝到目标缓冲区中,并退出循环
                        if (disk_read(fp->buffer, sect, 1) != RES_OK)        /* Load the sector into file I/O buffer */
                                goto fr_error;

                }//end if ((fp->fptr & 511) == 0)

                //计算从buffer中实际要读取的字节数rcnt
                rcnt = 512 - (fp->fptr & 511);
                if (rcnt > btr) rcnt = btr;

                //最后将buffer中的指定数据拷贝到目标缓冲区中
                memcpy(buff, &fp->buffer[fp->fptr & 511], rcnt);    /* Copy fractional bytes from file I/O buffer */

        //一般走到这里就说明已经读完了最后一扇区,下一步将退出循环;
        //如果还没有读完最后一扇,则有可能是在调用f_lseek后第一次调用f_read,那么将进入下一次循环
        }//end for(...)

        return FR_OK;

fr_error:        /* Abort this file due to an unrecoverable error */
        fp->flag |= FA__ERROR;
        return FR_RW_ERROR;
}

FRESULT f_write (
        FIL *fp,                        /* Pointer to the file object */
        const BYTE *buff,        /* Pointer to the data to be written */
        WORD btw,                        /* Number of bytes to write */
        WORD *bw                        /* Pointer to number of bytes written */
)
{
        DWORD clust, sect;
        WORD wcnt;          /*已经写入的字节数*/
        BYTE cc;            /*实际单次要写入的连续最大扇区数*/
        FATFS *fs = FatFs;

        *bw = 0;

    //错误处理
        if (!fs) return FR_NOT_ENABLED;
        if ((disk_status() & STA_NOINIT) || !fs->fs_type) return FR_NOT_READY;
        if (fp->flag & FA__ERROR) return FR_RW_ERROR;        /* Check error flag */
        if (!(fp->flag & FA_WRITE)) return FR_DENIED;        /* Check access mode */

    //保证写入后整个文件大小不得超过4GB
        if (fp->fsize + btw < fp->fsize) btw = 0;                /* File size cannot reach 4GB */

    //该循环以簇为单位,每循环一次就写完一个簇的内容
    /* Repeat until all data transferred */
        for ( ;  btw; buff += wcnt, fp->fptr += wcnt, *bw += wcnt, btw -= wcnt)
        {
        //当文件指针与扇区边界对齐时(如:刚打开文件时),执行以下操作;
        //否则(如:调用了f_lseek函数)只将当前扇区所需要的内容copy到buffer中,然后进入下一次循环。
                if ((fp->fptr & 511) == 0)                  /* On the sector boundary */
        {
            //如果还没有写完当前簇的所有扇区,则将下一个扇区号赋给变量sect。
                        //注意,当第一次写文件时,由于f_open函数中,已经将sect_clust赋值为1,
                        //所以应该执行else语句
                        if (--(fp->sect_clust))                 /* Decrement sector counter */
            {
                //一般走到这里就意味着只剩下最后一个扇区需要写入,且要写入的内容小于512字节
                                sect = fp->curr_sect + 1;                        /* Next sector */
                        }
            //如果已经写完当前簇的所有扇区,则计算下一个簇的起始位置,
            //并更新FIL中的当前簇号curr_clust和当前簇剩余扇区数sect_clust
            else                                    /* Next cluster */
            {
                //如果当前文件指针在起始簇内,则将当前簇设置为起始簇;
                                if (fp->fptr == 0)                  /* Top of the file */
                {
                                        clust = fp->org_clust;

                    //如果文件不存在,则先创建一个新的簇,并将该簇号设置为当前簇号
                                        if (clust == 0)                                        /* No cluster is created */
                                                fp->org_clust = clust = create_chain(0);        /* Create a new cluster chain */
                                }
                //如果当前文件指针不在起始簇内,则将下一簇号设置为当前簇号
                else                                /* Middle or end of file */
                {
                                        clust = create_chain(fp->curr_clust);                        /* Trace or streach cluster chain */
                                }
                                if ((clust < 2) || (clust >= fs->max_clust)) break;

                                fp->curr_clust = clust;                                /* Current cluster */
                                sect = clust2sect(clust);                        /* Current sector */
                                fp->sect_clust = fs->sects_clust;        /* Re-initialize the sector counter */
                        }

                        //如果buffer中的内容被修改过,则需要先将buffer中的内容回写到物理磁盘中
                        if (fp->flag & FA__DIRTY)               /* Flush file I/O buffer if needed */
            {
                                if (disk_write(fp->buffer, fp->curr_sect, 1) != RES_OK) goto fw_error;
                                fp->flag &= ~FA__DIRTY;
                        }

                        //更新当前扇区号
                        fp->curr_sect = sect;                                        /* Update current sector */

                        //计算需要写入部分的剩余扇区数cc(最后一个扇区内容若不满512字节则不计入cc中)
            cc = btw / 512;

                        //只要当前扇区不是最后一个扇区,则执行连续的写操作,然后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
                        /* When left bytes >= 512 */
            /* Write maximum contiguous sectors */
                        if (cc)
            {
                //如果cc小于当前簇的剩余扇区数sect_clust,则连续写入cc个扇区;
                //如果cc大于当前簇的剩余扇区数sect_clust,则只将当前簇的剩余扇区写入物理磁盘中
                                if (cc > fp->sect_clust) cc = fp->sect_clust;

                                //执行实际的磁盘写操作,将源缓冲区中的内容写入到当前簇的剩余扇区中
                                //注意,是直接从源缓冲区写到物理磁盘中的,没有经过buffer
                                if (disk_write(buff, sect, cc) != RES_OK) goto fw_error;

                                //更新当前簇的剩余扇区数
                                //该语句实际为:sect_clust = sect_clust - (cc - 1) = sect_clust - cc + 1;
                                //之所以+1是因为当cc == sect_clust时,sect_clust = sect_clust - sect_clust + 1 = 1;
                                //所以当下一次循环执行到 if (--(fp->sect_clust)) 时直接进入else语句。
                                fp->sect_clust -= cc - 1;

                                //更新当前扇区号,扇区号是基于0索引的,所以这里要-1
                                fp->curr_sect += cc - 1;

                                //更新已写的字节数
                                wcnt = cc * 512;

                //直接进入下一次循环
                continue;
                        }

                        if (fp->flag & FA_UNBUFFERED)                        /* Reject unalighend access when unbuffered mode */
                                return FR_ALIGN_ERROR;

            //如果已经写到最后一个扇区了,则先将SD卡中所对应扇区的原始内容读取到buffer中,然后修改buffer中的内容,再从buffer回写到物理磁盘中
                        if ((fp->fptr < fp->fsize) && (disk_read(fp->buffer, sect, 1) != RES_OK)) /* Fill sector buffer with file data if needed */
                                        goto fw_error;

                }//end if ((fp->fptr & 511) == 0)

                //计算实际要写入的字节数wcnt
                wcnt = 512 - (fp->fptr & 511);                                /* Copy fractional bytes to file I/O buffer */
                if (wcnt > btw) wcnt = btw;

                //将源缓冲区中的数据拷贝到buffer中的指定位置
                memcpy(&fp->buffer[fp->fptr & 511], buff, wcnt);

        //设置buffer回写标记,当调用f_close或执行下一次循环操作时,执行buffer回写操作
                fp->flag |= FA__DIRTY;

        //一般走到这里就说明已经写完了最后一扇区,下一步将退出循环;
        //如果还没有写完最后一扇,则有可能是在调用f_lseek后第一次调用f_write,那么将进入下一次循环
        }//end for(; btw; buff += wcnt,...)

    //如果对原始文件增加了新的内容,则需要更新文件的大小,并设置文件大小更新标记FA__WRITTEN
        if (fp->fptr > fp->fsize) fp->fsize = fp->fptr;        /* Update file size if needed */
        fp->flag |= FA__WRITTEN;                                                /* Set file changed flag */

        return FR_OK;

fw_error:        /* Abort this file due to an unrecoverable error */
        fp->flag |= FA__ERROR;
        return FR_RW_ERROR;
}

FRESULT f_sync (
        FIL *fp                /* Pointer to the file object */
)
{
        BYTE *ptr;
        FATFS *fs = FatFs;

        if (!fs) return FR_NOT_ENABLED;
        if ((disk_status() & STA_NOINIT) || !fs->fs_type)
                return FR_INCORRECT_DISK_CHANGE;

        //检查文件是否增加了新的内容,如果是则需要修改目录项
        /* Has the file been written? */
        if (fp->flag & FA__WRITTEN) {

        //如果buffer的内容被修改了,则需要先将buffer的内容回写到物理磁盘中去
                /* Write back data buffer if needed */
                if (fp->flag & FA__DIRTY) {
                        if (disk_write(fp->buffer, fp->curr_sect, 1) != RES_OK) return FR_RW_ERROR;
                        fp->flag &= ~FA__DIRTY;
                }

        /*************由于更改了文件长度,所以需要修改文件对应的目录项************/

                //首先读取文件对应的根目录扇区到win[]
                /* Update the directory entry */
                if (!move_window(fp->dir_sect)) return FR_RW_ERROR;

                //然后修改根目录项
                ptr = fp->dir_ptr;
                *(ptr+11) |= AM_ARC;                                        /* Set archive bit */
                ST_DWORD(ptr+28, fp->fsize);                        /* Update file size */
                ST_WORD(ptr+26, fp->org_clust);                        /* Update start cluster */
                ST_WORD(ptr+20, fp->org_clust >> 16);
                ST_DWORD(ptr+22, get_fattime());                /* Updated time */

                //设置win[]回写标志
                fs->dirtyflag = 1;

                //清除文件大小更改标记
                fp->flag &= ~FA__WRITTEN;
        }

        //将win[]中的根目录信息回写到对应的物理扇区
        if (!move_window(0)) return FR_RW_ERROR;

        return FR_OK;
}

源码下载:
pdf文档:

网友:
不错,收藏了。楼主的帖子都很好啊。

网友:
FAT 文件系统 mark

网友:
mark一下,太好了,好人啊

网友:
楼主的 帖子都写的非常好。清晰透彻···学习了··

网友:
FAT 文件系统 mark 收藏了

网友:
直观,详细,谢谢分享啊

网友:
收藏了 写的非常详细 谢谢楼主的好文

网友:
多谢分享。确实后面的工程太大,不宜于入门

网友:
刚好最近要了解文件系统,顶!

网友:
好帖,楼主分析的流程很对。

网友:
分析的真好,图文并茂,谢谢LZ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楼主的fatfs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教程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将来要学习的内容,MARK一下

网友:
有心了  这个真的用个心  哈哈

网友:
这个真是用心了。

网友:
FAT文件系统,收藏备用,顶顶!

网友:
Mark Fatfs 开源0.10源码剖析

网友A:
文章很有概括性,流程图画的真漂亮,请问楼主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每当一个记事本存了1000个数据之后,如何做到再新建一个记事本再存储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章很有概括性,流程图画的真漂亮,请问楼主使用什么软件画的?

使用VISIO2003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每当一个记事本存了1000个数据之后,如何做到再新建一个记事本再存储数据呢? ...

每当一个记事本写满了1000个字节时,就调用一次f_close,然后用f_open新建一个文本文件,接着重复之前的步骤。

网友:
楼主,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也是用fatfs移植到stm32中,第一天没什么问题。到第二天发现stm32第一次跑程序时,只能新建记事本,不能在记事本中存储数据,也就是sd卡初始化失败了。到第二次再跑程序才能进入while(1),在记事本中存储数据。这事为什么呢?

网友:
太完美了,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超详细,谢谢了

网友:
fatfs剖析,标记!顶

网友:
图文解析,very good. 3Q!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在学习这个,先Mark。

网友:
最近在学习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您好,您的画图软件用的什么啊

网友(2014-06-25):
是楼主原创的吗?
这个必须有空过来好好学习。

网友:
好長細的筆記

网友:
好文章,光看那几个图就知道是好文

网友:
留个名,看一下。

网友C:
很好的帖子,别的不说,这图画得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帖子,别的不说,这图画得牛B

过奖了,你们这些前辈才算真正的大牛!
你的开发板现在卖的咋样了?

网友:
正在找这个东西,收下。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正在学习fatfs 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4-07-30):
这个资料真的是太好了!

网友(2014-10-12):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帖子,别的不说,这图画得牛B

这位兄弟visio用的确实熟练啊,我试用了下很不顺手啊,可能是不熟悉的缘故

网友:
楼主花了大力气啊.............

网友:
楼主写的太详细了~好好学习一下~3Q3Q

网友:
好详细啊,不错

网友:
已加入收藏夹,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用过这个文件系统

网友:
标记,看高手写的代码各种规范,结构逻辑清晰,好好学习

网友(2014-11-13):
好文章,顶上去!

网友:
要做这方面的东西正好学习了

网友:
太谢谢楼主了!我也是喜欢在m3 mcu使用freertos,正需要使用fs!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楼主威武!

网友:
源码下载,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FAT资料太有用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01-04):
太好了,正在整这个Fatfs

网友:
好东西,过段时间用得上,MARK

网友:
文件系统看似简单的东西,真的把所有问题细节都考虑了感觉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
分析得真好,有谁试过把代码实时处理过没?现在写的时候,一次写一页。能不能放在主程序中,慢慢写,每个主程序周期中,都只写128字节或者更少。这样主程序就不会被卡住几ms.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作!

网友:
好详细的教程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D:
很不错,PDF好像挂了,LZ在弄个吧

网友:
剖析FatFs文件系统的核心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PDF好像挂了,LZ在弄个吧

网友(2015-03-31):
好文章,谢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
感谢楼主的文章,收益了

网友:
顶楼主,谢谢您的无私共享!

网友(2015-10-20):
好厉害 现在fatfs下同时使用sd卡和flash出现flash上无法fopen的现象 特来学习, 哪位如果知道如何解决请帮忙 多谢

网友(2019-12-23):
写的好详细呀.谢谢群主,正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