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莫这里买的逻辑分析仪不会用,求助!

楼主(2014-02-19):
前两天搞活动,就买了个逻辑分析仪,今天刚刚到货,想测试一下,没想到折腾了几个小时,愣是没出效果,测试环境:
1、系统:WINXP
2、信号源:串口线+串口调试调试助手 图1

然后安装驱动,我安装了xp_driver的,驱动正常安装,系统也识别了逻辑分析仪 图2,然后串口线与逻辑分析的CH1相连,
如果我没连错的是,串口线GND 黑色线连接逻辑分析仪的GND 黑色线,串口线TXD 绿色线连接逻辑分析仪的CH1。
然后对上位机软件设置,我用的是最新版4.3的光盘里面有 图3。
软件设置图4-图5

点击GO
串口调试调试助手 打开“自动发送”
但是上位机软件就是没有反应。
请各位大虾解惑,是操作不对吗?
上位机软件已经识别了逻辑分析仪,而且逻辑分析的工作灯已经亮起。
但是就是不出现波形图。

楼主:
还有我也发现了逻辑分析仪上位机识别的版本会发生变化。

网友:
我的有时不插线也会有波形

网友:
都是干扰波 貌似  我的串口发出的数据有几次读出来 却读的不对

网友:
我晕,看来是个学生

网友:
呵呵  确实  我第一次用这个

网友:
我发现是逻辑分析仪的接口处可能氧化的问题,我的拿来时候也没有波形,折腾了个把小时,把杜邦线与分析仪连接处插拔几次,终于再也不用担心没波形了

楼主:
回去试试看,不过系统检测到了硬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问题找到了?

最大可能是 USB 座长时间没用,触点表面有氧化?

有这个可能,试过一次连续插拔电脑自动重启了,实话说,这个座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问题找到了?

最大可能是 USB 座长时间没用,触点表面有氧化?

我的逻辑分析仪拿来折腾了一会,这几天没有研究,昨天看到这么多问题帖子,早上来就把逻辑分析仪找出来再仔细看看
1、电脑端用串口连续发送数据。
2、那逻辑分析仪接在TTL电平上(示波器查看电平是对的)
3、逻辑分析仪直接采样,可以抓到波形,也是正常的。
4、用下降沿触发,基本上抓不到波形,没有触发成功的

有可能不会用,但是请阿莫设计人员仔细再看看。

另外早上试机的时候,刚开始上电是不工作的,我把逻辑分析仪的杜邦线插拔几次,就有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座不是我们邮购部采购的:)  质量确实不好。

先把问题找到,我们再公布处理方法。 ...

阿莫今天测试的结果如何,我这里测试,稳定性真的有些问题,这个很致命

网友:
刚才测试了,测试的异常现象非常稳定的出现,特别描述出来
测试环境:
win7,32bit,旗舰版,联想台式机,i3-3240,4G,逻辑分析仪插在机箱后面
下午测试了一下winxp,32bit,联想台式机,测试的结果一样的
方口USB接口太紧了,几乎插不进去,要使很大的力气,把我的一根水货USB线直接退皮了,夸张吧。
测试过程及现象:
1、使用串口助手间隔1S发送一串字符
2、逻辑分析仪,CH2接在TX通道(拆开看之后发现,CH1的牛角插座虚焊,我没有补焊)
3、CH2通道下降沿触发,其他默认(CH2设置为USART,9600)
4、点击go,能触发,重复点击go大概10次左右,绿灯就会一直长亮,不会被触发
5、拔下逻辑分析仪的USB口,重新上电
6、点击软件的“连接”,让软件重新连接上逻辑分析仪
7、重新点击“go”,逻辑分析仪继续能工作,重复4~7项

重复重启逻辑分析仪多次后出现以下的情况:

必须得结束程序,不停的弹出对话框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
每次需要拔掉逻辑分析仪的时候,我的无线网卡,也死机了,也必须拔下来重新重启才行
怀疑驱动冲突,我拔掉无线网卡,上面的现象依旧

现象:
用10ns间隔采样,每次必死,基本上没有使用成功过
用100ns间隔采样,明显的死机前运行次数要多一些,但是最后依然死机
感觉是逻辑分析仪里面有bug

拆开照片:
刚才打电话咨询了一下莫大,莫大说没有什么问题,他们测试很稳定,可能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所以就放心了,把盒子打开看看了。
打开看了之后发现有些地方确实需要改进,是不是阿莫事情太多了,有些地方没有管理到,但是这个逻辑分析仪的板子焊接确实有待改进。
特上传一些照片上来,望阿莫对相关人员加强管理监督。

小建议:
1、逻辑分析仪软件界面最下面显示时间的地方,能不能改成每3位打一个逗号,不然每次都还要数现在是多少ns,ms

楼主:
根据各位坛友所说的可能是接口问题,本人USB口拔插N次,信号输入口更是直接与串口线相连,说明一下,我的串口线是TTL输出的串口线,刷机用的。根据坛友所说的先开软件,再连分析仪,然后设置,点击GO。出现了串口波形,
但是测试发现,多点击几次采样,就不行了,必须经过拔插才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如果不拔插,与设备再次连接,版本号就会发生改变

原本是这样的。。

看来是固件问题,不稳定啊。

网友:
应该是电平不匹配导致的,我现再用的这台电脑,经常被USB干蓝屏

楼主:
希望阿莫能出个比较详细的测试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问题找到了?

最大可能是 USB 座长时间没用,触点表面有氧化?

回去又换了驱动换成
http://www.amobbs.com/thread-3491310-1-1.html
同时把USB线也换了一个品质更好的线,又测试了一下。
发现如果连接设备版本号正确的话,工程是正常的,不过在连续采样几次后逻辑分析仪会失去响应,在这个时候再去连接设备,就会发现版本号已经改变了。需要重新拔插后才能恢复正常。
还有如果在测试过程中如果中途改变了采样分辨率设置,比如1us 改成了5us,需要重新点击软件的连接设备才可,但有时会发现版本号改变,就无法正常运行了,需要拔插后才能恢复正常。

总体来说,不是很稳定。希望能有一个解决方案。
注:我用的上位机软件是4.3最新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问题找到了?

最大可能是 USB 座长时间没用,触点表面有氧化?

更换了usb线和杜邦线,清洗了接口,故障依旧。。
发现打开软件后第一次连接到分析仪。当版本号4.3 1.2.1.3时可以采集一次信号。在采集就不行了。。跟xp还是win7没什么关系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线看你们怎么弄吧

网友:
俺的还没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不发货,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我遇到了和LZ一样的问题…测试方法也一样。
甚是郁闷。
目前这个逻辑分析仪什么事都做不了。

Windows 7 32-b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不发货,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采集到的全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快修复缺陷了。

好的    QvQ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快修复缺陷了。

升级固件后的机子已经收到,测试后非常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快修复缺陷了。

不过日后希望还能继续完善上位机软件的功能,增加解析通讯协议数量。假如能够增加自定义协议的功能该有多好,那样就可以添加无限多的协议了。不知道坛内是否有这方面的高手,反正上位机软件源码已经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