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红外解码 反数据码是怎么等到的?

楼主(2014-02-19):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OUT P0

sbit HX1838_Out=P3^2;         //声明红外接收头的OUT引脚

uchar i,ch;         //ch用来保存红外的数据反码
uint t;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R0=1;                                                 //开启计数器,开始计时
        HX1838_Out=1;

        while(1)
        {
                while(HX1838_Out);                 //等待接收信号,一有按键按下,
                                               //HX1838_Out为0,跳出while()循环
                t=(TH0<<8)+TL0;                 //取得脉冲宽度,

                if(t>200&&t<800);                 //是'0'码
                else if(t>1100&&t<1800) //'1'码
                {
                        if(i>24)                        //取出最后一字节
                        ch|=1<<(i-25);

                }
                else                                         //非0、1码,重新解码
                {
                        ch=0;
                        i=0;
                }

                if(i++==32)
                {
                    DATA_OUT=~ch;                //将数据反码取反得到数据码,再送到P0的LED显示
                }
                while(!HX1838_Out);                  //等待HX1838_Out引脚电平由低变高
                TL0=0;                                     //清计数器,重新计时
                TH0=0;
        }
}

            if(i>24)                        //取出最后一字节
                        ch|=1<<(i-25);
为什么通过这两句可以得到反数据码?

网友A:
因为红外编码共32位,最后的8位就是数据反码,大于24时当然就是数据反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红外编码共32位,最后的8位就是数据反码,大于24时当然就是数据反码了 ...

能说一下是怎么把数据反码取出来的吗,谢谢

网友B:
很显然,楼主没有看红外的编码帧格式。

网友:
应该是地址+地址反码+数据+数据反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是怎么把数据反码取出来的吗,谢谢

红外编码一共由32位组成,前16位是用户码,17-24位为数据码,25-32位为数据码的反码。程序中的 i >24时,ch|=1<<(i-25),当然就是求数据反码了。把ch|=1<<(i-25)改成:ch=(ch|(1<<(i-25)))
先算红括号里的,再算绿括号里的,最后算括号外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楼主没有看红外的编码帧格式。

我知道红外编码后8位是反码,只是不知到怎么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编码一共由32位组成,前16位是用户码,17-24位为数据码,25-32位为数据码的反码。程序中的 i >24时,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