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PSOC4,想了解自带的仿真EEPROM与普通EEPRO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2-20):
正在学PSOC4,想了解自带的仿真EEPROM与普通EEPROM有什么区别

看了 仿真EEPROM 数据表,

根据理解,在正常运行时不能写如数据到仿真EEPROM,求真相·
即,如果想保存一些运行数据,此EEPROM是不可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对,图中框出的是一个需要用到EEPROM的实例,但不表示除了掉电、上电的时候才能用。
两者的区别是EEPROM可以逐Byte擦写,片内是用flash仿真的,只能块(或叫页、扇区)擦写。

网友B:
这个芯片有什么优势?貌似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的不对,图中框出的是一个需要用到EEPROM的实例,但不表示除了掉电、上电的时候才能用。
两者的区别 ...

非常感谢,已经验证可以正常写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有什么优势?貌似不好买。

我也不知道哦,因为公司正在使用这个芯片,我就学习学习

网友(2014-07-10):
内部 的只支持页擦除功能

网友(2014-11-07):
强势围观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