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

楼主(2014-02-20):
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速时钟

最近遇到多位客户提问:如何把KE02芯片内部32KHz IRC频率调整到自己想要的频率。
故于此分享一下本人在FRDM-KE02Z开发板上的操作步骤、经验以及测试结果:
1.        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创建一个带PE的KE02芯片工程。该板载主控芯片为KE02Z64VQH2所以在图1中选择MKE02Z64。

2.        勾选自己的调试工具,因为FRDM-KE02Z开发板板载OpenSDA调试接口故选上。

3.        点击Next直到出现下图时,选上Processor Expert并单击Finish完成。这样我们就能够创建一个KE02芯片带PE工具的工程了。

4.        进入工程后按照下图步骤操作:先将CW的PE工具窗口选项级别选择成Expert专家级,再选择开发板上芯片封装对应型号,接着输入自己想要trim的频率(需在31.25KHz~39.0625KHz范围内)。

5.        为了使大家能够更直观地查看内部IRC时钟是否已经真正被trim到期望频率,所以在上图中增加了4、5两处操作使得Bus clock能够从PTH2这个引脚上输出。Main函数中添加的蓝底代码置1了SIM_SOPT寄存器的CLKOE位,是为了让芯片允许分频后的Bus clock频率能够通过BUSOUT功能口从其复用的PTH2引脚上输出。

6.        至此相信大家会有点疑问,既然我们要确定IRC被trim后的频率,为何要把Bus clock时钟引出而不直接输出IRC时钟呢?这是因为IRC时钟没有引脚直接输出,而Bus clock有引脚输出、与IRC频率有换算关系、且又是大部分外设的时钟源。通过下面时钟模块框图我们可以看出内部IRC时钟到Bus clock的走向及其经过倍频、分频情况。

7.        打开Debug Configurations,按下图选test IRC_FLASH_OpenSDA后单击Edit…修改设置。

8.        选择高级编程选项

9.        此处我们需要自己填写期望trim的IRC频率,要确保与之前PE中输入的IRC频率相同。

10.        点击Done完成操作并进入Debug后全速运行该工程。现在我们需要根据FRDM-KE02Z_SCH原理图来确定PTH2引脚输出的Bus clock时钟在FRDM-KE02Z开发板上所处位置。由于这个引脚并未引到开发板两边接插件上,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示波器测量R40电阻与芯片连接的那端以便观察Bus clock时钟来确定IRC频率了。

FRDM-KE02Z开发板测量照片

示波器测得Bus clock时钟频率波形

附件是测试程序以及pdf形式的<使用CodeWarrior10.5软件的PE工具trim芯片内部慢速时钟>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详细讲解了trim的操作。

网友:
学习一下如何trim内部IRC

网友(2014-06-02):
感谢分享!详细讲解trim的操作。

网友A:
正在研究中,mark!

网友B:
又是回复可见,都是从哪里带来的坏习惯?回复看见能带来什么?每天置顶?不见得吧,你看你发的那些帖子有个回复是有内容有质量的?好的东西大家自然会顶起来的。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又是回复,抄底沉没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回复可见,都是从哪里带来的坏习惯?回复看见能带来什么?每天置顶?不见得吧,你看你发的那些帖子有个 ...

wajlh你好
完全看不到内容就让大家回复的确不怎么好
后续的 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 我们会有所改进,比如像此帖形式的附件:
附件的测试程序完全可以通过按照帖子描述操作生成(以附件形式上传是为了让有需求的网友下载参考)。
附件文档其实就是帖子内容(只是为了方便感兴趣的网友下载后离线时也方便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研究中,mark!

如果大家正在使用OpenSDA调试KE0x系列MCU,可以关注一下这帖 【经验分享】KE02芯片OpenSDA调试时IRC频率问题

网友C(2014-07-18):
不错哦,也在用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哦,也在用这个软件

谢谢大家支持
PE 软件的确蛮不错的,能让大家更快速地熟悉使用Kinetis MCU.

网友(2014-08-18):
这是个好东西啊 啊哈哈

网友D(2014-11-28):
请教一下:第9步 此处我们需要自己填写期望trim的IRC频率,要确保与之前PE中输入的IRC频率相同。
相同trim值在不同板子可能频率不同,这里设置了频率,是每次下载都自动计算填充相应数值?
还有,如果批量生产怎么办?要另外做个程序,一个个去校准?

网友:
还没留意过
是不是设置IRC频率后影响到了下载, 这个在IAR下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第9步 此处我们需要自己填写期望trim的IRC频率,要确保与之前PE中输入的IRC频率相同。
相同trim ...

PE公司提供的烧录器CycloneMax就可以用来批量生成,只需给烧录器设置好需求频率它就会在烧录芯片时将每块芯片trim到此频率的trim值存入flash地址用于程序将此值赋给ICS_C3 C4

网友:
pe对于上手飞思卡尔芯片很有用

网友:
FSL单片机内部是只有一个IRC么?很多都是有两个,比如一个8M,一个32K。

网友:
我之前用KDS按照教程  trim过 却得到和楼主不一样的结果   不知道问题提出在哪里

网友:
CW工具也要学习一下了,为了PE。

网友:
官方有 PE +IAR的例程 ,不知道跟这个比 ,那个好用些

网友:
KE02_SC的KEIL工程,中,配置使用从FEI-to_FEE  是不是 从内部始终。该了外部的8M晶振始终呢,,能不能分析一下,那个配置过程呢,

网友:
都10.5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