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单片机IO口接LED时限流电阻一般选多大?

楼主(2014-02-20):
我一直选1k,
但是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既保证亮度  又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
一般的271-331

网友:
普通的发光二极管,颜色不同,相同的电流流过,灯的亮度也不同,建议直接看芯片的datasheet,应该有的

楼主:
331欧么?会不会太小?是不是电阻越小功耗越大?谢谢

网友:
你电压低,电阻就显的小,其实电流还那么大
公式R=(Uv-Ledv)/Ledi
Ledv:发光二极管压降一般的为1.6v
Ledi:电流一般的6ma也就是0.006A

网友:
发光颜色不同,压降是不一样的,红色的最低 1.8v左右,其他颜色的要2.5v以上了。

网友A:
0603 封装红色LED  我一般串5.6K电阻。 同事都用1k,把我眼睛都亮到了。调试的时候特别不爽。至于到底要多亮取决产品要求。有些led本来就是方便调试和维修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03 封装红色LED  我一般串5.6K电阻。 同事都用1k,把我眼睛都亮到了。调试的时候特别不爽。至于到底要多 ...

5.6k和1k的用法  功耗一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5.6k和1k的用法  功耗一样么?

0603  封装的LED   功耗很小的,一般给0.3mA就比较亮了,所有用3.3v IO口驱动,我就串一个5.6K电阻

用5.6k和1k  功耗差很多额  用1k 电流都有1mA多了   五倍的关系那

我不喜欢把指示用的LED 点太亮   刺眼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31欧么?会不会太小?是不是电阻越小功耗越大?谢谢

331欧,楼主玩电子多久了

网友:
331是不是小了一点,要是蓝色或白色的LED,暂不说单片机怎么样,那眼睛肯定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