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USB连接问题

楼主(2014-02-20):
刚收到分析仪,初步测试了一下发现如下问题:
1.连接分析端的USB座要多次来回插拔然后才能跟电脑通讯上。
2.插好USB线后打开上位机软件后,要不停的多次重复点击GO按钮。(点10次左右,频率是1秒左右一次)工作指示灯才会长亮绿灯,否则点一下GO键后,分析仪上的工作指示为亮一次就会自己灭掉。
3.通讯及工作绿灯长亮后,设置好配置项后,EN有效后。输入数据波测试,上位机没波型显示。
4.发现每一次打开上位机然后查看关于:发现硬件版本显示及固件版本显示都不一样。
5.试了一会上位机测试,突然电脑蓝屏死机一次。

楼主:
所用系统为XP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win8系统,该怎么装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