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时钟不走

楼主(2014-02-20):
本人新做了一个板子 在板子上加了一片NXP的8563时钟芯片  32.767的晶振启振了。。而我设置了 8563的地址 0,1 ,d,e 都为0  同时也设置好了当前时间  可结果读出来的时间 都是设置进去的时间  一直不走 。。然后我读出了从地址0到F 数据都设置进去了  弄了几天也弄不好!想在这里得到大侠们的帮助.. 不知怎么才能让8563的时钟正常工作?

网友A: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假货~~~~,假货我用了不少。把以前能工作的片子焊上试一下,排除程序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晶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假货~~~~,假货我用了不少。把以前能工作的片子焊上试一下,排除程序问题。 ...

有可能是假货  但我换了3片都一样  所以郁闷呀

网友:
以前遇到过,查查晶振的补偿电容。时钟电路按DS推荐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