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V的锂电池是如何有18650组成的?

楼主(2014-02-20):
市场上的锂电池组应该都是有18650组成的吧?

18650标称3.7V

市场上有7.4V 11.1V的锂电池组,但是请问10.8V 12.6V的锂电池是如何组成的呢?
还是这些锂电池并不是由标称的18650组成?

请网友解答,谢谢

网友A:
3串就可以组成啊 , 4.2 一节 3节不就是 12.6 了 吗 ?

标称3.7V 是平台电压 , 4.2 是充满的电压 , 如果他告诉你是12.6V  , 实际就是 3.7*3 = 11.1 V  ,  实际是一个东西

网友:
有3.2V,3.6V等等不同规格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串就可以组成啊 , 4.2 一节 3节不就是 12.6 了 吗 ?

标称3.7V 是平台电压 , 4.2 是充满的电压 , 如 ...

那请问市场上的11.1V以及12.6V锂电池,他们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
通过充电电路控制吗?
还是想另外一位网友说的,有不同规格的186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市场上的11.1V以及12.6V锂电池,他们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
通过充电电路控制吗?
还是想另外一位 ...

淘宝上可以搜到一大堆3.2V,3.6V的锂电池。以前我也以为电压都是统一的,前段时间在淘宝上找了锂电,才发现基本上分3.2V,3.6V,3.7V这么几种。

网友:
人家按4.2V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可以搜到一大堆3.2V,3.6V的锂电池。以前我也以为电压都是统一的,前段时间在淘宝上找了锂电,才发 ...

恩,谢谢

找了一下确实发现有标称3.6V 4.7V的锂电池,这应该就是10.8V 12.6V的来历吧?

非常感谢网友解答,感谢万能的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可以搜到一大堆3.2V,3.6V的锂电池。以前我也以为电压都是统一的,前段时间在淘宝上找了锂电,才发 ...

3.2V 是磷酸铁锂电池,属于动力电池。3.6V、3.7V属于容量型电池,应该是同一种电池,不同人标称不一样所致,我查阅目前锰酸锂电池和钴酸锂电池资料,没有发现输出电压上的差异。

至于所谓的12.6V电池应该是标称问题,可能是想标充电限制电压12.6V,制标签的人给当成标称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

找了一下确实发现有标称3.6V 4.7V的锂电池,这应该就是10.8V 12.6V的来历吧?

3.2 磷酸铁里电池  , 4.7 没有见过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市场上的11.1V以及12.6V锂电池,他们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的?
通过充电电路控制吗?
还是想另外一位 ...

电池他的电压是有范围的 ,,,, 一个最常见的锂电池 , 充满电是4.2V  , 能持续最长时间大概是电压在3.7V 左右  , 当电池继续放电 , 低于3V就接近放空了 , 这个时候不能继续放电了 ,,, 如果继续放电到0V电池会损坏,,,

标的电压通常是按平台电压标,,,11.1V  ,,,,, 你所谓的12.6V 绝对是标的最高充电限制电压,,,,,

如何控制输出电压??? 化学方面的事情,,不懂,,

网友:
类似铅酸电池,常见的12V电池组,很多场合都标为13.8V的浮充电压。
随便找个车载电台,都是标输入电压13.8V。
电池在使用中都是电压随容量变化的,需要的时候用稳压电路就行了。

网友:
12.6是电压,一般是三串,18650是电芯尺寸,互不相干。
12.6v也可由其它尺寸电芯构成。
电池组输出电压一般是不控制的。需要控制也是应用电路电源部分的事,与电池组毛关系没有。一般锂电电池组充满12.6,放完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