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CW v10.5 可用的 license.dat(已解决)

楼主(2014-02-20):
安装时有的 license 现在已经提示 license expired 了,如何才能弄到新的 license ?
官网有一个 FSLFlexLM , 这玩意怎么用?

网友A:
你好,你用的是一个月限制版本的,所以到时间了就没法用了。你可以下载一个代码限制版的cw使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用的是一个月限制版本的,所以到时间了就没法用了。你可以下载一个代码限制版的cw使用哦。 ...

你好,代码限制版本的限多少的?
是 64KB 有代码限制吗?

网友B:
呵呵,用CW就这点痛啊,实在要的话用冰点还原吧,没办法的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代码限制版本的限多少的?
是 64KB 有代码限制吗?

这个和你使用的芯片有关,你可以查看官方的这个地方: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_SUITES&tid=CWH
一般代码限制情况如下:
MC9S08//RS08系列: 64KB
ColdFire V1, ColdFire+系列: 64 KB
ColdFire V2–V4系列: 128 KB
DSC系列: 64K
Kinetis E, M, L系列: 64KB
Kinetis K系列: 128 KB
Qorivva, PX系列: 512 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CW就这点痛啊,实在要的话用冰点还原吧,没办法的的办法

什么冰点,能把 license 双还原成有30天的???
我实际用的代码量已经超过64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使用的芯片有关,你可以查看官方的这个地方: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overvie ...

查过了,DSC,64K,目前我的代码已经超64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CW就这点痛啊,实在要的话用冰点还原吧,没办法的的办法

大哥,您脑子真好使,这么牛逼的主意你都想得到,佩服佩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脑子真好使,这么牛逼的主意你都想得到,佩服佩服啊

呵呵,从官方的角度,就只能购买完全版的了。

网友:
支持楼上,但如果是Kinetis,还是建议用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