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量程±90°角度传感器芯片

楼主(2014-02-20):
求推荐量程±90°角度传感器芯片,谢谢!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推荐呢,标题加个求吧

网友:
http://www.murata.com.cn/product ... tary/principle.html
这个量程比较大

网友:
应用场合?

楼主:
教学仪器上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如何?

网友:
ADXL354,测重力实现。

网友B:
突然想到,当年电子设计竞赛时,直接用电位器就可以了,响应速度快,还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到,当年电子设计竞赛时,直接用电位器就可以了,响应速度快,还可靠 ...

用电位器怎么实现?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位器怎么实现?不明白

我在3楼发的不就是村田制作所的电位器式的角度传感器吗?用AD测中间抽头的电压就能检测旋转的角度。使用简单,寿命长(100万回转)。

网友C:
SCA系列的传感器呀,有90度的 V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A系列的传感器呀,有90度的 VTI的

我查了SCA100T-D02可以?经理说太贵了

网友:
用霍尔的寿命长吧

网友D:
SCA100T 100多元一个,不算贵吧,我开发的产品用了4000多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A100T 100多元一个,不算贵吧,我开发的产品用了4000多个了

我们做教学传感器,当然是便宜点好

网友E:
霍尔角度传感器,或者叫 磁敏角度传感器/电位器。
摩擦力小,没有摩擦损耗和输出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霍尔角度传感器,或者叫 磁敏角度传感器/电位器。
摩擦力小,没有摩擦损耗和输出抖动。 ...

谢谢,我要传感器芯片

网友:
那你去ADI或者飞思卡尔的网站 找找加速度的芯片,利用重力来测量角度,就是楼上说的ADX345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如何?

请问绝对值编码器如何确定它的零度,90度,180度都特殊度数的位置?我最近在用它

网友:
可以用SCA60,我在一个开发板上看到的,应该不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绝对值编码器如何确定它的零度,90度,180度都特殊度数的位置?我最近在用它 ...

那些位置是你标定出来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些位置是你标定出来的啊

恩恩,这两天找出来了,谢谢你.另外还向你请教一下,平时除了用旋变之外,还有什么比较方面用的测角度的东西呢?我们一般用的是STM32来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恩,这两天找出来了,谢谢你.另外还向你请教一下,平时除了用旋变之外,还有什么比较方面用的测角度的东西 ...

光电编码器 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