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精度高稳定定时器模块国内外发展现状

楼主(2014-02-20):
开题报告要写国内外发展现状,可是找了好多论文和网站都没有找到,不知道大侠们能不能给点意见?

题目是——基于PCI总线的高精度高稳定性定时器模块设计,用CPLD+原子钟做

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个方案练练手,做做本科毕业设计是可以的,但是用原子钟可不是这样玩的,市场上大部分铷原子钟都有串口,你可以用串口直接接入,也可以通过SMA直接接高频脉冲输出,记得好像是10MHz,铯钟太贵,本人没有玩过,不评价。还有PCI总线只是计算机和外设的一种接口形式,用一颗专用芯片就可以搞定,比如PLX的芯片。如果你是做仪器的,建议采用GPIB总线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勇气 时间频率是比较交叉的学科 以下资料和信息供您参考
童宝润 《时间统一系统》
吴海涛《卫星导航系统时间基础》
杨俊《卫星授时原理与应用》
李孝晖《时间频率信号的精密测量》
于佳亮《通信同步网与网同步》
“全国时间频率学术会议”报告合订本
《时间频率学报》
http://www.prc68.com/I/timefreq.shtml
http://www.hellocq.net/forum/rea ... ;fpage=2&page=1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ecision_Time_Protoc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个方案练练手,做做本科毕业设计是可以的,但是用原子钟可不是这样玩的,市场上大部分铷原子 ...

感谢感谢!
毕设要求是用PCI总线,接口我也采用的是9030芯片。

“你可以用串口直接接入,也可以通过SMA直接接高频脉冲输出”这句话 没太看懂,大侠能给解释下不?
还有我比较困惑的是 原子钟的应用电路,您用过么?能不能指点我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勇气 时间频率是比较交叉的学科 以下资料和信息供您参考
童宝润 《时间统一系统》
吴海涛《卫星 ...

因为这是老师给定的课题,所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