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打角严重抖动且打角角度不正确,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2-20):
k60pwm波控制舵机严重抖动且打角角度有问题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求助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PWM的频率是否符合舵机的控制频率, 另外,你的舵机是带载还是空载?

楼主:
程序用调用野火的FTM_PWM_init(FTM1, CH0, 50, 8); 周期50HZ(示波器测过)占空比从%5到%10变动(关键是我如果用定时器产生50hz不同占空比方波舵机能正常打角)          舵机是空载的

楼主:
主程序就  for(int i=0;i<=20;i++)
        FTM_PWM_init(FTM1, CH0, 50, 5.3+0.2*i);这么一段

网友A:
你主程序就只是这个:
  for(int i=0;i<=20;i++)
        FTM_PWM_init(FTM1, CH0, 50, 5.3+0.2*i);

for语句里面没有一点点延时或者怎样的吗?
如果这样的话,你一个占空比还没有反应过来,又换了新的占空比,肯定会抖啊。
建议你在for语句中给每个占空比一定时间哦。

网友:
建议使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
是的,跟踪一下波形,看看占空比改变的情况,是否符合你舵机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程序就只是这个:
  for(int i=0;i

延时加了,  复制着急了些,

楼主:
我现在好像可以了把 FTM_PWM_init(FTM1, CH0, 50, 5.3+0.2*i);改成FTM_PWM_Duty(FTMn ftmn, CHn ch, u32 duty)并且把FTM_PRECISON占空比精度提高了。抖动应该是函数应用不对,角度打不到可能是精度设的不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好像可以了把 FTM_PWM_init(FTM1, CH0, 50, 5.3+0.2*i);改成FTM_PWM_Duty(FTMn ftmn, CHn ch, u32 du ...

好的,如果你还有问题,欢迎提问。
不过,如果是野火程序的问题,建议到野火的论坛查看,我们这边是支持官方代码的。

网友:
有可能是精度问题,也有可能是时间太短的问题,还没有到时间又改变占空比了,有些量好像还不能中途改变,

网友:
舵机有响应时间,如果每一帧的调整时间调试好的话,会有很好的跟随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