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ping通114.114.114.114和其他ip,却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4-02-20):
用的是广州电信宽带,qq能上,网页打不开。
怀疑dns挂了,改为114.114.114.114,还是打不开网页,不过能ping通这个ip。

有些不好理解了

网友A:
改成8.8.8.8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8.8.8.8试试看。

也是能ping打不开域名
电脑直拨号,路由器拨都打不开网页了

网友A:
重启一下电脑或者换手机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有时浏览器会有一些问题导致这样的现像,但其实网络是好的。重启一下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电脑或者换手机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有时浏览器会有一些问题导致这样的现像,但其实网 ...

路由器下有电脑手机都一样能上着qq不能网页。
确定是dns问题,正无聊打开草榴的ip地址访问

网友A:
难道所有的DNS SERVER的53端口被过滤了?不太可能吧?

网友B:
你却定一下有没有用过xx门什么的番墙软件。
如果用过,去ie代理设置里边把哪个去了就可以上网了。
这写软件有时回抽疯。退出后不能及时将代理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所有的DNS SERVER的53端口被过滤了?不太可能吧?

我就很奇怪114   8.8这2个怎麽解析不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却定一下有没有用过xx门什么的番墙软件。
如果用过,去ie代理设置里边把哪个去了就可以上网了。
这写软件 ...

xx门软件有,不过这次它倒是清白的。
手机连接路由器也只能上qq和ip地址形式访问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