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串口整形电路

楼主(2014-02-20):
对于串口型号而言多次过光耦,不重新定时整形后发出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失真。比如用在乐器上的MIDI THRU接口。基本上连个两台设备波形就一塌糊涂了。
求教有没有除了单片机整形以外的办法?能不能用555+边沿触发器来搞?

网友A:
带斯密特触发器的门电路 IC就可以了

网友:
用6N137的输出的波形比较好,波形图: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669-1-1.html

网友:
使用6N137或磁隔离

网友:
用TI ISO7xxx系列,或Sillicon 的数字隔离器,轻松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斯密特触发器的门电路 IC就可以了

施密特没法解决每过一个光耦占空比就变一点的问题。
我是想产生一个时钟源对串口信号重新定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密特没法解决每过一个光耦占空比就变一点的问题。
我是想产生一个时钟源对串口信号重新定时。 ...

光耦可以用  在通信中常用的6N137, 最好看看你的驱动电路是否合理..

网友:
单片机,做中继

楼主:
会产生0.33ms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可以用  在通信中常用的6N137, 最好看看你的驱动电路是否合理..

实际上设备还有一些根本就不是我的。我的驱动电路合理过了另外几台机器,波形还是不行。如果重新定时整形效果还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设备还有一些根本就不是我的。我的驱动电路合理过了另外几台机器,波形还是不行。如果重新定时整形 ...

你的总线结构 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总线结构 是??

就是啊  连成串口网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连成串口网络了?

呵呵, 估计是控制了一堆MIDI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估计是控制了一堆MIDI乐器,,

就是 1 out-> 2 in 2 thru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1 out-> 2 in 2 thru -.

总线接口,是RS485,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接口,是RS485,还是别的?

就是UART信号。方式就是遇到0变5mA电流。1无电流。光耦隔离。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