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262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20):
不知道坛里有用TMC262的朋友吗?
最近在调试TMC262芯片的coolstep功能,有几个这样的问题:
1、我通过SPI读取stallGuard的值,发现在发生失步的时候,stallGuard的值为512,按照datasheet的说明失步时应该是0的。
2、coolstep这个功能我使用了没效果,我设置CS=31,SEUP=3,SEDN=0,SEIMIN=0,这样设置的话我的驱动板可达最大3A的电流,电机额定电流是2.8A。
问题是我让电机在200RPM空载的情况下,发热也很严重?

tmc262 datasheet在附件
关于coolstep部分的说明:

网友A:
没用过,这么具体的东西估计Lz智能再仔细琢磨一下文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么具体的东西估计Lz智能再仔细琢磨一下文档了

网友B:
262还没出板子,项目已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2还没出板子,项目已终止.

终止?怎么回事

网友B:
好象如果不配合TMC429,就要用速度比较高的SPI来控制步进电机,当时用的是STM8S芯片,8M速度.处理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如果不配合TMC429,就要用速度比较高的SPI来控制步进电机,当时用的是STM8S芯片,8M速度.处理不过来. ...

我其他操作都正常,我用的是DSPIC33F的

网友C:
问下楼主,这个片子效果咋样?平顺和噪音这两个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这个片子效果咋样?平顺和噪音这两个方面

这片子对布线要求很高,最好是按照官方的DEMO做个四层板,我现在调斩波调的抓狂!

网友(2014-05-05):
不知道做得怎么样了?围观一下

网友(2015-02-16):
楼上各位: 这个芯片用的怎么样?

网友D(2018-02-26):
楼主调试好了吗?噪音和震动如何?
驱动86的电机,6A 有可靠的方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调试好了吗?噪音和震动如何?
驱动86的电机,6A 有可靠的方案推荐吗? ...

已经4年没做这块了,找代理问问应该有成熟方案的

网友(2018-06-08):
驱动86的电机,6A 有可靠的方案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