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QI无线充电资料贴

楼主(2014-02-21):
又没有人手上有QI的最新标准,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这个可以顶

楼主:
做无线充电器发射板,重要的有三点:解码电路、解码算法、以及功率调整的PID算法。
1、解码电路能够在整个频率段(且电流能达到1.5A)都能够将通信信号解出来,偏差尽量小。
2、解码算法的抗干扰性能决定你可以准确无误地收到正确的数据包,丢包的概率小。
3、功率调整是根据误差包实现的,调的不好的话,可能导致接收端过压,且效率比较低。
4、元器件的选择很重要,电容应当选钽电容,线圈的选择尽量符合标准,耦合的好,传输效率自然高。

网友:
果断下了,mark

网友A:
关心一下有什么方案可用,我共享一个:
http://www.jinrui-tech.com/Products/Column-18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心一下有什么方案可用,我共享一个:
http://www.jinrui-tech.com/Products/Column-186.html ...

他的方案的体积貌似太大了。

网友:
无线充电

网友(2014-05-11):
我也共享一个无线充电的原理图及PCBA,已经验证可以使用的了。

网友B(2017-04-25):
先收藏。正在找普通慢充发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收藏。正在找普通慢充发射电路

QQ171952912 可以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