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的蜂鸣器巧夺天工,求此款蜂鸣器的厂家,各位大牛

楼主(2014-02-20):
如图,蜂鸣器外壳如图所示,型号并没有字母,只有一圈代码,和一个多边形的logo,

据悉,此蜂鸣器为电磁无源蜂鸣器,其结构具体如图,是我们公司copy老外一种探测器的蜂鸣器,求此蜂鸣器的厂家,

如有知情者,赏阿莫币100

楼主:
为啥没图

网友A:
为什么手机看不到图啊

网友:
不会上图?

网友B:
电脑也看不到图

网友:
照片最好先压缩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最好先压缩再上传 。

谢谢,已上图

楼主:
已上图,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手机看不到图啊

手机看不到图,我电脑也是白忙活!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建议找其他款式替换吧。
还有那行数字差点当成生产厂家的手机,虽然多了一位

网友D:
我去。。。抄板也不至于连蜂鸣器也抄吧,国产的几毛钱一个的用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抄板也不至于连蜂鸣器也抄吧,国产的几毛钱一个的用用就是了~ ...

根本达不到,我已经跑了江苏好几个专业蜂鸣器厂了,特别感谢福鼎通讯的李工

楼主:
国内目前还没有能做出这款的,至少我还没发现,工作十年的工程师也没发现

网友E:
请告知为啥一定要用回这款???

网友:
这个线圈貌似垂直于膜片的,什么原理?看起来像是铝膜片?钻石造型?
我觉得手机扬声器的音量和效果很好啊,椭圆超薄的因该也可以考虑。

网友F:
蜂鸣器还要封帽,不知道声音怎么传出来.

网友G:
这是,手机,喇叭,

不是蜂鸣器吧

网友:
没见过的漂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告知为啥一定要用回这款???

1、老外原样
2、国内订做了几款,无法调节声音大小。(电路板换上老外的蜂鸣器就可以调节声音)
3、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到,建议找其他款式替换吧。
还有那行数字差点当成生产厂家的手机,虽然多了一位。 ...

我也说下面哪行是电话号码

网友:
内部结构和手机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手机,喇叭,

不是蜂鸣器吧

现在也怀疑是不是方向错了,和扬声器很像很像,但是它里面有那个铝片,也是震动器件,外面是震动薄膜

网友H:
被骗进来等了半天图片……原来是LZ要求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蜂鸣器还要封帽,不知道声音怎么传出来.

他的音调会发生变化,还有有一个按钮间接通过单片机调节pwm波的占空比,

网友I:
这货不是喇叭么,拆过这种结构的,我拆的那种没外面的金属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被骗进来等了半天图片……原来是LZ要求太低……

你一定在自欺欺人,昨天晚上就把图片传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货不是喇叭么,拆过这种结构的,我拆的那种没外面的金属壳。

对头,那个金属触片很特别,李工说是把蜂鸣器和扬声器结合起来,国内暂时没有这种 工艺

网友I:
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东西严格划分的话还是应该算蜂鸣器,结构有点像鱼缸增氧泵。

网友:
和以前用过的骨传导耳机结构很像,难道也是利用外壳发声?

网友I:
这种结构国内应该是没有生产的,找国外货源吧

网友J:
图片虽然很多很大,可是看不清楚,还不如拍一张清楚的。
这种有点像以前农村广播的 舌簧式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东西严格划分的话还是应该算蜂鸣器,结构有点像鱼缸增氧泵。 ...

关键是这个图标都没人看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结构国内应该是没有生产的,找国外货源吧

图标不认识,一串出厂代码,国外有什么好的电子器件网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图片虽然很多很大,可是看不清楚,还不如拍一张清楚的。
这种有点像以前农村广播的 舌簧式扬声器。 ...

这比扬声器高端多了,老外就是老外,电子上必须崇洋

网友:
有线圈,有磁钢,有振膜,应该归类为喇叭

网友:
防磁动铁小喇叭吧。。。

网友:
找到了还是公布下结果吧
让大家学习学习啊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也看不到图

哥儿们你是北科的吧?

网友:
这是经典的舌簧喇叭结构   以前的电话里面用这个   灵敏度超高

以前我就用这个当万用表使  (很早很早以前) 可以检测极其微弱的电流   另外还可以当做麦克风用

楼主:
美国楼氏科技的一款产品,具体大家自己查询吧

楼主:
特别感谢福鼎通讯的李工,瑞生科技的两位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常州江阴一带的技术工程师是北京不能比的,热心,丝毫没有感受到功利性

楼主:
http://www.knowles.com/eng/Products

网友:
这个喇叭音质和手机的比起来差远了 用途不一样

这种喇叭高阻抗 可以直流驱动  他的发声依靠铝膜和外面的金属壳构成 扩音腔 没了外面的金属壳声音就很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那个金属触片很特别,李工说是把蜂鸣器和扬声器结合起来,国内暂时没有这种 工艺 ...

什么叫“把蜂鸣器和扬声器结合起来的工艺”?!

舌簧喇叭的变形,用作报警器(Beeper)之类。
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校教室和农村住户的有线广播,用的都是舌簧式喇叭。
舌簧式喇叭制造容易,购买成本低廉;阻抗较高,直接驱动,免用匹配变压器,使用成本低;频响窄,动态范围小,音质很差。

网友:
sinion, product of denmark.

网友(2019-12-26):
娄氏动铁组合吗

网友K:
这玩意多得是,里面结构一样,就是大小变了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吧,比我们常见的蜂鸣器好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玩意多得是,里面结构一样,就是大小变了

对,就是这个,现在动铁耳机喇叭也是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