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 郁闷 为毛我的T42跑不了mach3呢

楼主(2014-02-20):
运行起来跟老太太散步似的 一步一步的蹦啊。
我已经无语了
捣鼓了老些天了  我这个T6400 CPU的电脑上 装了个mach3 模拟跑 看起来完全正常 跑的也飞快。
可那台T42上 步进电机就是一步一步的蹦  我重装也不行, 把现在电脑上的这个mach3整个目录压缩拷过去也不管用。
谁能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啊, 抬个刀 5毫米距离要用好几分钟啊。。。。。。

我录了个视频 大家看看吧 唉 这个上面的速度 已经是跑起来的状态了。 没录到起动时候的状态 对不起大家了

哪位高人给指条道啊  难不成这650 白花了 还得换电脑( ⊙o⊙ )哇。。。。。。

楼主:
进给底下那个单位/分钟  从来没上过千啊 我在我现在的电脑上 按键点动一下 运行飞快啊 这个值也很快蹦到3~4000
可T42 上面跑 从来都是 一百两百  感觉跟这个值关系很大啊 上面那个给进 不管用啊  设F3000 不管用啊。

网友A:
bios并口设置对吗

网友:
xp不是实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并口设置对吗

bios 已经设置成了 epp模式 中断好像是7

楼主:
就是很奇怪 为嘛拿到T42上 就走的很慢  系统运行也不卡  邪了门了。

楼主:
周日前还没有解决方案 我就只能拿这个换孩儿姥姥家的小机箱了, 那个是之前我买的  小主板 还不知道有没有并口了  一直没关注过。

网友B:
P4小主机300元,再加200元液晶显示器,一切搞定。。。
   这价格,不心疼

网友:
加个 mach3 usb cnc, 全部搞定, 我就是用 T42 做usb cnc卡出厂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4小主机300元,再加200元液晶显示器,一切搞定。。。
   这价格,不心疼 ...

哥们  今天我跑了趟赛博 在二手市场淘了个老古董 笨死3G  1G RAM 80G HDD, Dell 小机器一个 果然300,  显示器 17 杂牌一个 180.  哇哈哈哈 价格跟你说的一样一样的。 刚才终于装好试了模拟跑  mach3确实跑的速度飞快 太晚了 没连机器测  明天试 应该不会太差。  看mach3 界面上 字蹦的很平滑 很快   很tmd满意    那个T42  可咋办啊  成色还是很好的  退是没戏了 在淘宝上搜了下 9成新的机器才卖400多   nnd。

网友:
我们现在的电脑系统(硬件和软件)不是实时的系统,怎么才能让电脑系统实时的工作呢,MACH3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使用电脑上的一个空闲的硬件定时器,通过计数电脑的核心频率脉冲控制定时器工作,产生定时中断,MACH3已经将这个定时器中断部分写成了驱动程序,并将各轴的脉冲数计算,各种插补计算和并口控制包含在里面,在内存中开辟了一个缓存来存储这些数据,这些缓存就是MACH3界面控制和定时器中断程序的数据传输的连接桥梁。在运行MACH3时尽量不要运行其他的应用程序。而现在的usb cnc卡正是将电脑中的定时器工作部分移到了电脑的外部来工作。而笔记本电脑的核心频率是随功耗控制而变化的,定时器控制部分也不太一样,所以有的带可关断功耗控制笔记本电脑能使用MACH3,不能关断的就不能使用。纯属自己的观点,难免有错,请多多指教,不要喷我,谢谢。

网友C:
我T23驱动mon卖我的那台小雕刻机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T23驱动mon卖我的那台小雕刻机还好好的。

唉  你人品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  你人品好啊

ls是坏人,我买的二手T22驱动AMO-02一直好好的我都不忍心告诉lz

网友:
呵呵,但实际情况是:我这个电脑里,除了mach3不装其它东西了。汉化了还不行,只能用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是坏人,我买的二手T22驱动AMO-02一直好好的我都不忍心告诉lz

   羡慕嫉妒恨啊  我手上已经有四个本子了 一个好使的没有 最老的有奔二的 现在用的东芝的 开壳开的 屏幕总闪   还有一个美国奶牛的笔记本 动不动的就黑屏亮不起来。 这又加了个没用的t42.

网友D:
我也不忍心说我的t43驱动跑的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忍心说我的t43驱动跑的飞快

没关系 换了dell 小主机了 试了下 跑的挺顺的。

网友E(2014-03-24):
其实 我买了个 软路由机箱 160元  1.6双核270n 1g ddr2 内存  机器很小 240x200x50       自己配了个 8G ssd  50 元  又买了一个 7存液晶带驱动板的 99 自己在 软路由的机壳上开槽镶嵌 液晶   整个机器大小没变化随时可以拿走 HOH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 我买了个 软路由机箱 160元  1.6双核270n 1g ddr2 内存  机器很小 240x200x50       自己配了个 8G ss ...

能否拍几张照片看看  这个没搞过 学习下先进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拍几张照片看看  这个没搞过 学习下先进经验。

看看吧 手机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拍几张照片看看  这个没搞过 学习下先进经验。

雕刻机还没到手  面板的框是壁纸刀 自己割出来的 不平整 HOHO临时 用了个ipad的架子 粘在机箱上了

网友:
谁的笔记本能用,你出点快递费,光盘费,让人家给你刻张系统盘。
或者实在舍不得,花点电费,让人家qq上给你传一个。
咋这么不灵活呢,万一能用了,你下一台不就不用去买电脑了,再说人家跟你差不多的都能用,你也没理由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 我买了个 软路由机箱 160元  1.6双核270n 1g ddr2 内存  机器很小 240x200x50       自己配了个 8G ss ...

淘宝搜了搜 没找到你这种 奔四2.几的机器还得二百多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搜了搜 没找到你这种 奔四2.几的机器还得二百多啊。

其实 m3 用不上高配置 有 n270就足够了 最主要的是带并口 机器尽量小 你可以在某宝搜 软路由 然后找个适合自己的配置 我选的是无风扇的配置 因为加上桑固态 机器是静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其实 m3 用不上高配置 有 n270就足够了 最主要的是带并口 机器尽量小 你可以在某宝搜 软路由 然后找个适 ...

机器到了 最近在忙乎自己做 手控 和 对刀 回话比较晚 昨天试验雕了几个东东 效果挺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器到了 最近在忙乎自己做 手控 和 对刀 回话比较晚 昨天试验雕了几个东东 效果挺满意  ...

我又给 液晶屏加了个触摸板加控制器 现在可以触控屏幕 用来操作 还可以目前挺满意的 HOHO

网友(2016-08-12):
搜到这个帖子,过来关注下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2016-09-17):
我用ibm t43刚开始使用的时侯和楼主的描述是一至的,后来进bios设置并口全功率设置,用到现在运转正常,没用t42试过,可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