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输出电压与外置AD连接,工作时电压被拉低了

楼主(2014-02-21):
如题,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神仙难断,你至少得贴个图出来吧。

网友:
先要分清是谁底了, 断开跟随器输出电压与外置AD连接,再看工作时跟随器电压是否低,如果低的话,再看跟随之前的信号是否变低,不低看跟随器供电电压是否变低。如果跟随器输出电压正常,那么跟随器与ad间是否有别的电路?有则检查,没有的话,就是ad问题啦

楼主:
谢谢,我先试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