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ODEWarrior 10.5 报错(已解决)

楼主(2014-02-21):
各位好!
        最近需要使用飞思卡尔单片机完成项目,在飞思卡尔官网下载了编译器 CodeWarrior 10.5,按照新建工程向导建立 bareboard project,建立后出现图一报错,取消后出现图二报错

        开发板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DEMO9S08DZ60开发板,通过USB链接。Codewarrior中选择的编译器是P&E USB Multilink Universal [FX] / USB Multilink 选项。选择了专家系统。

        向大家请教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报错,我应该怎么设置?大家有没有CodeWarrior 10.5 教程,可不可以共享下呢?

        大家一般使用的是哪种编译器呢?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万分感激;

网友:
你有没有把CW中的其他工程都去掉呢?看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导入其他工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我用10.4的新建了一个MC9S08DZ60的PE工程,编译后没有出错。

要不,你把你左边框里的工程删掉,然后重新建一个试试。

网友:
我的CodeWarrior10.5软件创建了一个9s08DZ60的工程,没有报这错误。(如图)

网友:
不过刚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找到一篇飞思卡尔Eclipse扩展指南。
里面有内容描述与你这个类似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Freescale_Eclipse_Extensions_Guide

搜索“Launch Configuration Migration to RSE Requ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