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直流电机自制抛光、切割、研磨机

楼主(2014-02-21):
这个电机在24V是4000转,56V是9000转。电机总长(包括双头出轴)147mm,机身外径76.4mm,钢管厚2.6mm,法兰90mm x 90mm,净重1.59kg。
打算用100x100的方钢管做机壳,前后用转接板和钢板封住。用双刀双掷开关控制正反转,加装外置的变压器和调速器。

网友A:
市场上100-150可以买到 600w,12000转 的角磨机,配附件齐全,没必要自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100-150可以买到 600w,12000转 的角磨机,配附件齐全,没必要自制吧

我估计要花费200元左右,就想做能用长久、好用、耐用的机器,享受制作过程

网友:
顶,最近在做铣床,先从主轴做起,折腾咯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下无刷电机?就是要配个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考虑下无刷电机?就是要配个驱动了。

大扭力的配上驱动器要两三百以上吧?而这个电机是50元买的

网友C:
denso 日本电装的电机  应该是用在柴油机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nso 日本电装的电机  应该是用在柴油机上面的

据卖家说是从日本的复印机拆的。

网友D:
我拆了好几台复印机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电机。

网友E:
一看电机轴,是需要减速机配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拆了好几台复印机还没见过这么好的电机。

会不会是八九十年代推出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电机轴,是需要减速机配合使用的。

我不会加减速机,直接装ER20。

网友:
这电机做工还是不错哈